中特威20A电调加2216KV880电机

楼主(2011-06-05):
会不会烧坏电调或者电机??有的说能。有的说没事。到底行不行啊~~~~~~~~~

谢谢了
~

网友:
好像电调小了!

网友A:
空转没事估计用6寸桨也没事,8寸桨就很危险了

网友:
吧电调放在有浆气流的地方,最好加散热片,上10寸浆拿手里面试试看就知道了。我2215电机用垃圾25A电调照样飞,只要散热做的到位,不要长时间大油门问题不大的。当然LZ要先测测看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转没事估计用6寸桨也没事,8寸桨就很危险了
人才。。再潜水一下吧。。

朗宇2216 KV880 带1047浆电流14A 带1147电流18A,拉力1100G。放心飞吧。

网友:
晕,看错了,KV看成1880了,老了,眼睛也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