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5升级550 使用520MM大桨,KS50塑料尾桨,HYPERION 30 ...
425升级550 使用520MM大桨,KS50塑料尾桨,HYPERION 3026-1400KV 好盈100A

楼主(2011-06-05):
425好不好说法不一,个人感觉飞机非常超值的,空机才400元
唯一的缺点是配件超贵(相对于便宜的空机价格,一个十字盘卖250元,还没坏,只是关注了一下价格)
脚架确实很容易坏,摔过2次了,就换过横轴主轴,大桨,尾管,一次飞到没电就掉下来了,干脆升级到550算了(反正就飞飞航线,不会3D)
动力还是升级之前的配置,HYPERION 3026-1400KV,好盈100A,MKS1210*3只,401+9254
425升级550 使用520MM大桨,KS50塑料尾桨,升级之后
电机
动力略小(1680W,亚拓600M电机功率是1800W),所以温度有点高(不知道多少度)
使用花牌2600
电池
可以飞6:30(航线)
好久没发帖了,分享一下吧

网友A:
上视频欣赏一下!

网友B:
好控好机机!

网友C:
烂飞机,随便飞下,大齿盘就扫了~~~

网友D:
请问楼主的MKS1210舵机怎样啊?最近说MKS舵机质量不好的帖子很多呀,我买了GAUI425空机都很久了,本来想出手MKS1210舵机,现在很犹豫了。

网友C:
楼上的,收二手的610吧,不错的~~~

楼主:
个人不看好亚拓的电子设备,参数很高,容易坏
610用用不错的,速度快,但是摔了比较容易坏
MKS1210个人感觉便宜啊,又是金属,又是数码,180的价格还能要求什么呢
425如果只是飞飞航线,JR539就足够了

网友E:
我首翻的时候用的是
3001+gy240+9253 .翻了20个起落炸了,2个3001扫齿。现在换1210和mb了

网友F:
425是超好的,

网友G:
不要用mks,血的教训,空中死舵,两次,损失惨重。最可怕的是刚开机没问题,稍微热点就死舵,属于隐形杀手行的。

网友H:
425本来就是550降级下来的。LZ只不过是恢复而且谈不上升级

网友(2011-07-19):
这个动力配置看似不错,但是我保证你飞不了两组电池就得休息去了,除非你去南北极飞去,

楼主:
楼上:
HYPERION电机不管是在升级前,还是升级后,温度都是比较高的,论坛内普遍是这样反应的
所以我的3026电机出掉了,刚换了Z-POWER Z30 电机
电机大了,头罩必须开孔,但是效率很高啊,电机不烫,用手能长时间抓住,飞6分钟是温的(之前太保守),我现在用2600MAH的电池可以飞8分钟(飞完电显显示3.70V以上)
当然强调一下只飞航线,因为看到论坛上扫齿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