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客服请进!关于6C2.4G遥控距离短的问题!

楼主(2011-06-05):
我的天6C2.4G遥控距离只在20米内,20米外打航舵再也没反应!我首次使用时没有对码,遥控各舵机动作都一切正常,发射机绿灯亮,但接收机没有任何灯亮,见打舵正常就一直在20米内的范围内飞!(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但前两天特意找了一个好大的地方想试试天6C2.4G到低最长可控距离有多小米!才发现这个问题。请问天地飞MM这是我的操作问题还是产品本身的问题呢?

网友:
是不是接受天线出问题了?

楼主:
接收机看外表是正常的,但如果没对码,那又可以在20米内飞的?我真不解 但飞的时候接收机没有一个灯是亮的,在正常的情况下发射机和接收机对码成功分别在上面的绿灯不是会常亮的吗。

网友:
对码了控上的绿灯会长亮

网友:
上次我天6发射天线被我搞断了,也是二三十米左右,拆开随便接条铜线都有几百米远了

网友:
接收机电压低了吗?》

楼主:
今天忍不住手了!拆开了控,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天线。首先讲讲天6C2.4G发射天线是中间有一条细铜线外加屏闭线合在一起的,就好象电视的铜轴信号线一样,只不过是缩小板。但我用万用表量天线中心轴与屏闭线的电阻置为0欧!!!!分析正常情况下屏闭线是接地(即-极)中间信号线接高频电容的输出端,阻置应该为好大好大的!不知是否是这原因另到发射信号大部分回路到地(-极),所以才另到遥控距离才20米内!!

楼主:
为什么天地飞的客服没看见我的问题呢???今天控改了理电,遥控距离可到150米左右。但还没有像天地飞官方的介绍2.4G的遥控距离有700米!!是不是你们的控出厂之前是只检测各通道可以遥控就出厂了,跟本没有检测有效遥控距离就出厂了!!!

网友:
发射天线问题

将发射天线电路板一端取下,测天线芯线和外面的屏蔽层电阻无穷大,线芯可能断,或者和外面屏蔽层短路。

楼主:
拆开天线测过芯线和外面的屏蔽层电阻是无穷大的了,这应该正常的。芯线和外面屏蔽层没有短路。反而测得高频发射板输出给天线的芯线与屏蔽线的两点是短路的!!!这正常吗?    在上面我已提过了,分拆应该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天地飞的客服没看见我的问题呢???今天控改了理电,遥控距离可到150米左右。但还没有像天地飞官方的介绍2.4G的遥控距离有700米!!是不是你们的控出厂之前是只检测各通道可以遥控就出厂了,跟本没有检测有效 ...

估计是这样-----因为在官网和说明书上根本就没有最小遥控距离这一指标,你说的700米是商家给出来的指标吧

楼主:
是商家给的,但在论坛上的模友使用过都说有600米以上!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作为模型遥控应该不小于500米才对(又不是玩具!呵呵),我只是对天地飞厂家隐瞒这一指标的做法感到不解 呵呵
我想你的机子应该还在保修期内,所以劝你不要乱动

楼主:
控和接收机都比我拆开过,无保修的了。

楼主:
控已寄回厂修了,但明明昨天查单已收贷了,但今天都还没有人同我联系呢???

网友:
希望楼主跟踪报道,正在考虑下一个控呢

网友:
为什么这类帖子就看不到tdf厂家回帖的踪影了呢?我爱国,爱tdf,可谁tm爱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天地飞的客服没看见我的问题呢???今天控改了理电,遥控距离可到150米左右。但还没有像天地飞官方的介绍2.4G的遥控距离有700米!!是不是你们的控出厂之前是只检测各通道可以遥控就出厂了,跟本没有检测有效 ...

您好:
           不好意思,之前没留意到您的帖(可能是沉的太快了吧),6通接收机出厂时实际拉锯是700M,我们厂的每台产品都是有实际拉锯测试后才出厂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作为模型遥控应该不小于500米才对(又不是玩具!呵呵),我只是对天地飞厂家隐瞒这一指标的做法感到不解 呵呵
我想你的机子应该还在保修期内,所以劝你不要乱动

您好:
          我们没有隐瞒指标啊,我们宣传的6通接收机可以达到700M,环境差点也不会像LZ说的只有20M,肯定是产品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
问题产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
          我们没有隐瞒指标啊,我们宣传的6通接收机可以达到700M,环境差点也不会像LZ说的只有20M,肯定是产品出了问题。谢谢!

能够看到厂家的回复,作为国人很高兴;但在贵司官方网站的产品介绍(产品信息)中真的找不到这项指标,虽然因使用环境不同可控距离差异很大,但给个典型参考应该不难吧?纯属个人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够看到厂家的回复,作为国人很高兴;但在贵司官方网站的产品介绍(产品信息)中真的找不到这项指标,虽然因使用环境不同可控距离差异很大,但给个典型参考应该不难吧?纯属个人建议。

您好:
          距离的数据我们都有宣传,以前也有发帖或者跟帖回复,以下是我们公司网站内的资料:
WFT06X系列标准配置距离可超过700米,WFLY 天地飞2.4G系统主要是看用的是什么接收机,各接收机的距离会有不同,在电磁环境良好的开阔地带,WFR04S地面直线距离大于600米,WFR06S地面直线距离大于700米,WFR07S地面直线距离大于800米,WFR09S(双核、双天线、双路接收机)地面直线距离大于900米
http://www.wflysz.com/service_detail.asp?id=341谢谢!

楼主:
天6C2.4G

控已反厂修好了!在这里特意表扬一下天地飞的售后服务!我的控自已拆开过,但天地飞售后验测倒是控本身的芯片问题,还是给我免费修好了。日后升级控还会配择天地飞,我们消费者就是须要这样的售后服务。

网友:
标题

上次我的天6也是十多米失控,自己拆开发现,是发射天线插在主板上的插头被拉脱了,重新插回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