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10油车刹车盘当坦克刹车合适吗

楼主(2011-06-05):
用单电机单差速器,左右两驱动轮轴各装一个刹车盘,用舵机拉刹车杆

网友:
听起来像京商雪地车

楼主:
淘宝看了一下,刹车盘和刹车块才10多块,拉杆加弹簧也才10多块,成本不高,有兴趣的去买2套试验一下

网友:
坦克用单差速输动,该很易打滑爬坡过障不好,能做到摇控锁差速就不错,像四驱车般

楼主:
左边打滑,就遥控刹左边的刹车,不要刹的太死,这样就可以把动力传到右边,走不直就把走得快的一边给一点刹车,用遥控上的微调设定就好

楼主:
问了那么久也没人答一下刹车盘能不能装在驱动轴那里,安装需要什么零件,LS的赶紧去买几个试验下,等你的测试贴……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自己没想过怎样改的吗?碟刹就不好改了,鼓刹较好造
给你划个图看看,很简易,图划的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没想过怎样改的吗?碟刹就不好改了,鼓刹较好造
给你划个图看看,很简易,图划的不好,+-看

就怕没现成的货可以直接买,kenken给点提示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自己加工二个鼓,或找人车削,铝质便行,大小看空间,刹车皮用薄钢片剪便行,再黏上刹车皮便行,改车当然没成品可买,要自己加工或向外加工,刹车皮可用油动直升机离合器皮,约十多块一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加工二个鼓,或找人车削,铝质便行,大小看空间,刹车皮用薄钢片剪便行,再黏上刹车皮便行,改车当然没成品可买,要自己加工或向外加工,刹车皮可用油动直升机离合器皮,约十多块一条

听起来可行性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