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舵中立点的问题

楼主(2011-06-05):
说明书上说要两片桨叶成10度左右夹角,但问题是新机的虚位就有几度的误差怎么调呢

网友A:
 不要沉了 顶起

网友B:
基本在非锁尾模式下把舵机中立点位置调在螺距0的位置左右,飞的时候锁尾,就没太大问题。

网友C:
这个大致差不多就行了 脱落会自动找到锁尾点啊

网友D:
虚位取中,中间.
虚位取小,两边.
主要是,不锁尾悬停时尾巴不动或者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