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头用胶水修复会造成重心前移吗?

楼主(2011-06-05):
机头修复了好多次,泡沫浇水,热熔胶。。。感觉飞机都重了不少!最近去试飞,飞机每次都只能慢慢降下来了,难道修复造成重心前移?我
电池
可是换了一个新的,4800kv的
电机
推动f15绰绰有余啊,即使机身加重!所以重心偏前和偏后会是怎么一个下落情况,能告诉我吗?各位专家能解释一下吗?我的飞机是慢慢降下来的。就跟平常降落一样的状态,就是飞不上去。

网友A:
如果是重心的问题,试下稍微调点升舵试试。不过电池放电不够或马达磁钢退化的可能性大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马达磁钢退化?那我怎么恢复马达啊

网友B:
炸 过修过重量肯定有变化,具体自己再量一下么,变的大改改重心

网友C:
机头炸过,修复要注意拉力线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