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大侠推荐F3P控,想买,迷茫中~

楼主(2011-06-05):
研究了几天,本来想入天7的,貌似做工很成问题啊,有什么进口控推荐,10c是不是太奢侈了,玩固定翼和f3p,不玩直机~
家里有个天6A,买套飞梦2.4改装一下先练个手可以吗?

网友:
非梦好多人都在用,听说还行

网友:
6A太差,连个微调什么都不可以,你最好还是买个电脑控。。天地飞的遥控器做得还可以,就是他们的接受发射系统太差,不稳定。你可以买天7(不带高频头版)+飞梦2.4,这样是比较好的组合。。。如果只玩F3P 10C太奢侈了。

网友:
标题

10c一个微型接收的钱就够一个国产控了。
如果天七不能满足你天六就要不能了。六加飞梦和七价格差不多了吧!!!
我用天九没有感觉还挺好。天七要注意控电电压不能太过低。

网友:
当然是dx6i啊
天七的价格,又有便宜接收。。。性能还好。。。

网友:
控只要够用就行,要那么好干嘛,

网友:
我就是天6A,飞3D不成问题,从来没有失控过

网友:
DX6确实挺实用,买DSM2的
贵点的XG7吧,不过好像接收贵

网友A:
从LZ考虑的是天7而不是14MZ看:LZ资金并不宽裕
从LZ说“练手”看:LZ只想买一个能飞F3P的过渡产品。
从LZ说10C奢侈看:LZ是一个节俭的人,只买性价比高的东西。
从LZ说入飞梦2.4G看:同一个控,2.4G和FM飞F3P有区别吗?

曹操这么成功,除了“宁可我负天下人,莫叫天下人负我”外, 还有“务实不务虚”的精神。天7样子丑,便宜货,没金属手柄,拿出去丢人------------------这些都是“虚”的。那“实”的是什么-------------是否能满足F3P的功能需求,是否性价比高。

我猜,如果曹操从墓中跳出来要买控,他一定买“天地飞7”,我也是,你呢?

网友:
楼上分析很到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LZ考虑的是天7而不是14MZ看:LZ资金并不宽裕
从LZ说“练手”看:LZ只想买一个能飞F3P的过渡产品。
从LZ说10C奢侈看:LZ是一个节俭的人,只买性价比高的东西。
从LZ说入飞梦2.4G看:同一个控,2.4G和FM飞F3P有区 ...

曹操来了,不会买天7的,直接买核弹了

网友:
新手顺便问:天六的接受是不是没有飞梦那样轻的?!所以好多人改飞梦

网友:
对了,最好买2.4的,72,40的接收天线也很讨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貌似2.4的接收比fm的轻

网友:
呵呵,我还是推荐DX6i,虽然比天七少一个通道,但是六个通道飞电直都够了……还有就是它的接收机,30一个,重量减重以后只有1g多,还是六通的。就算是飞梦,有这么轻的六通接收吗?现在这个控的价格也就600多,呵呵,楼主考虑考虑吧~

网友:
其实天7拿来入门算性价比很高了。直固通吃。 有4通2.4g微型接收。不用改控,方便。
不过楼上说的也不无道理,三十多的接收的确很便宜,稍微比天地飞的4通重一些。

至于飞梦,个人认为改装这个东西还是有一定危险性。

网友:
E-FLY,艾特的控怎么样,我刚买了个,还没用在飞机上,不过先用他玩过模拟器了,挺柔和的摇杆,从外表看做工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