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业余问题:DIY镀硬铬

楼主(2011-06-05):
业余条件下有没有可能实现?本坛大神奇人藏龙卧虎,说不定真能实现。

网友:
高能耗高污染还是别在家里搞了

网友:
网上找到的不知道行不行。

高效镀硬铬工艺(CR-203)
产品简介
  CR-203高效微裂纹硬铬添加剂属当前国际上最先进的镀铬工艺,性能稳定,生产效率高,能耗少。广泛应用到航空,兵器,汽车,摩托车,机器设备,制版造纸机械,纺织机械等行业,对于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改善产品性能具有显著效果。
  一、工艺特点:
  ①阴极电流效率高(达22-28%),沉积速度快(比传统镀铬工艺快一倍以
  上。在阴极电流密度60A/dm2,温度55~660C时,电流效率可达60um/h.
  ②铬层硬度高(HV达900~1260,按GB9790-88)。耐摩损(比传统镀铬可
  提高20~30%)。
  ③铬层微裂纹多(达400~1500条/cm2),耐腐蚀性提高(比传统镀铬可提高
  一倍)。
  ④镀层与基体结合力强,前处理与传统镀铬相同,操作容易。
  ⑤镀液分散能力好,镀层厚度均匀不易产生疱瘤现象。外观较传统镀铬光亮
  平滑。
  ⑥镀液不含氟化物,工件无低电流密度区的腐蚀。
  ⑦镀液阳极性能好,对阳极的腐蚀等同或低于传统镀铬。
  ⑧节约用电近一倍,提高工作效率1-2倍,节省劳力,缩短加工周期,降低
  电镀综合成本。
  二、槽液组成及操作要求:
  铬酐 CrO3 180~240g/L 槽液温度 55~65°C
  硫酸 H2SO4 1.8~3.4g/L 阴极电流密度 30~80A/dm2
  三价铬 Cr3+1.0~4.0g/L 阳极材料含锡7%~15%的铅锡合金
  开缸添加剂 CR-203 25~30ml/L

  三、槽液配制:

  (一)新配槽液一般按铬酐200G/L,CR-203开缸添加剂30ml/L,再加入一定量的试剂硫酸,使铬酐与硫酸的比在100:1.0~1.5范围内。
  (二)配制步骤:
  ①加入2/3体积的去离子水,(不能含有氯离子或硫酸根离子)于洁净的镀
  槽中,加热至45°C~50°C.
  ②在连续搅拌下逐步加入所需的铬酐。
  ③在连续搅拌下分别加入所需量的CR-203开缸添加剂和硫酸。
  ④将溶液搅匀后,加入去离子水至最终体积。验证槽液的浓度,必要时予
  以调整。
  ⑤加热温度至55~65°C.加入适量经本公司认可的抑雾剂。⑥电解3~4小时
  后即可试镀。
  四、工艺转换
  工艺转换的槽液需经本公司分析检测确认
  (一)传统工艺转换,可将铬酐与硫酸等调整到本工艺范围内,加CR-203补充
  转槽即可。
  (二)其它工艺在正常情况下可用CR-203补充转换,需要时应予调整。转换后
  的性能指标与原槽液状况有关,应由用户与本公司先行确认。
  五、镀液补充及维护:
  生产过程中需按千安培小时消耗和带出量补充铬酐和添加剂。槽液按电镀每千安培小时加入CR-203补充添加剂7ml 与铬酐155g,或按每补充铬酐100kg加入CR-203补充添加剂5kg,以维持镀液中铬酐与添加剂的浓度比例稳定。应尽量减少带出和抽风的损耗,使用纯水清洗回收,减少浪费,防止槽液比例失调。除按上述规定补充,在生产过程中应根据实际情况子以调理。
型号        CR-203
外观        液体

网友:
电镀液可不是在家就能处理的,剧毒
而且容易引起过敏。

网友:
我有几套度镀硬铬,不会用呵呵,要氧气和液化器的,别的程序我也不知道呵呵

网友:
不用想了不可能的

网友:
都是危险分子

网友:
今天正好去了家小电镀厂 专门镀铬的,劝楼主还是别在家搞了 太麻烦了,一大溜的水槽子,都不知道干嘛的,挺复杂的,而且都是长流水的,工人都带着防护面具啥的。。。。。。

网友A:
如果有人搞出环保型的家用镀硬铬技术,倒是机迷们的福音。

网友:
光清洗干净工件,一套房子的面积都难放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人搞出环保型的家用镀硬铬技术,倒是机迷们的福音。

有这样的技术,还是先造福世界、造富自己吧

网友:
业余条件指社么?

是指普通家里? 如果是这样就不行 除非你有单独一个房间 单独进排水 独立磷酸清洗缸 另外三个电镀缸(铜 镍 铬) 通风扇  当然还要设备

除此之外 那就要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了 那玩艺剧毒 里面的工人都是找些半脑残的人干的

网友B:
没那么严重吧,我自己在家试试硫酸铜电镀,因为铝件所以铜不牢,镀在铁上效果还是不错,也没什么剧毒的,就是硫酸危险

楼主:
都说不行,看来真的不行

网友C:
六价铬, 毒性强. 癈水处理很麻烦.

从另一个想法, 钻咀有一些加膜, 如 TiN, TiAlN, 硬度高,
阻力系数低. 理论上应该可以diy. 不过自己都未试过.

各位大大, 有没有好办法呢?

有一次过路五金街, 在路边看见有两个工人用喷火枪喷着
一些8mm钻头. 另一头地上放着好象TiN 的金色钻头.
我怀疑是用火的办法干的.

网友:
在家镀铬不现实,装饰性的镀光亮铜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那么严重吧,我自己在家试试硫酸铜电镀,因为铝件所以铜不牢,镀在铁上效果还是不错,也没什么剧毒的,就是硫酸危险

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六价铬, 毒性强. 癈水处理很麻烦.

从另一个想法, 钻咀有一些加膜, 如 TiN, TiAlN, 硬度高,
阻力系数低. 理论上应该可以diy. 不过自己都未试过.

各位大大, 有没有好办法呢?

有一次过路五金街, 在路边看见有 ...
镀膜都是真空镀上去的,烧上去才怪,搞搞假还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