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

楼主(2011-06-05):
用MK V1.3飞控+BLC电调+2212 KV1000无刷+三叶8040正反桨组装X模式四轴,却不知道无刷的旋转方向及电调的地址编号如何确定。从朋友及网上得到如图所示的4种方法。令我一头雾水,可要了命了。哪位DIY经验大侠救我,不胜感激!

网友:
不对……晕了,应该是D……

网友:
你问一下:没米人,他玩的是MK1.3的飞控

楼主:
这是“没米人”给我的答 案:前顺时针1号地址,后顺时针2号,左逆时针4号,右逆时针3号。           就是说可以是A或C    还是让我一头雾水。

网友:
A跟C其實一樣

楼主:
这么说的话,B和D也是一样的是吗?还是试试再说吧!

网友:
之前说的是十字模式,X模式用A的。

楼主:
  还没试,成功后真的要感谢  没米人

网友:
对角线用同一种桨

楼主:
楼上说的很对,这是毫无疑问的。

楼主:
没米人:你太棒了,我用A方式终于能让机子飞起来了。虽然还不够稳,但是有了很大的进展,高兴无比。再次感谢你!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米人:你太棒了,我用A方式终于能让机子飞起来了。虽然还不够稳,但是有了很大的进展,高兴无比。再次感谢你!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要怎么感谢先 ,不稳是调的问题。

楼主:
没米人说的对,控还没有仔细调,只是采用默认的参数。不过油门、副翼、前后、横滚功能已经有所体现了。我用的是JR XG7,用这个控还控我的XA450,参数也没调,但能飞的非常稳。半年了从未炸过机。
机架是改制的(方铝管+计算机硬盘片做的,耐炸。原机的机架暂时保留未用),桨既能用1045也能用8040,都很好。

网友:
机脚,在那里买的,搞个连接???

楼主:
自制机脚是1mm厚的玻纤板+3mm尼龙螺丝柱+轮子(厚1cm的儿童玩耍海绵保护垫)。用空心铝铆钉铆在机架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