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多年 改了台德州6150

楼主(2011-06-05):
目前遇到了几个问题 想请教各位大哥 望不吝赐教!!
1 三项步进电机的细分怎么算啊 ?是不是不考虑步进电机的步距角??上面的没有两相步进电机那种一细分  二细分.,....而是1000个脉冲/转 2000个脉冲/转 ..........我的步进电机是0.6度的 ,如果考虑步距角的话 讲没法计算,,,,,请各位大哥指教!!
2 车床的挂了轴与主轴转速不同步,而买编码器的时候所带的 齿轮是1比1的 ,而且外径很小 ,这样就没法装在主轴上,和挂了轴上了,想请教各位大哥,能否在系统里设置一下编码器的参数 让编码器能装在挂轮轴上???挂轮轴与主轴的速比怎么测或算啊 ??

楼主:
图只能上一张了 不知道咋的上不了图了

网友:
不懂的路过,顺便恭喜楼上床开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大哥祝贺!现在还转不起来!细分没有设置好能!不是数不准 而是低频振动太厉害!!

网友:
大丝杠直驱?进刀力矩 够吗  最小步距满足精度要求吗?

低频震动大,是步进转速太低所致,是没有采取减速增矩的结果.(步进快了,刀就走得太快,纠结啊)

应该根据丝杠螺距结合步进角,重新增加同步带轮减速增矩装置来改善...毕竟车床走刀和雕刻机有量级的不同.

网友:
羡慕楼主,有那么大地方玩大床。一个群的帮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大丝杠直驱的!步进电机28nm, 速度可以跑7000,机床的车外圆的精度为直径1丝!好像三项的驱动器细分不步距角没关系的.......我不是很清楚也!!
不是说增加细分数可以降低 低速时的震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大哥帮顶!!

网友:
不会是国产驱动器吧?只能配反应式步进电机?只有整部与半步之分,5相10拍与3相3拍或3相6拍,猜的,先把驱动器搞明白再说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国产驱动器啊!你说的那些反应式的已经淘汰了啊 !
这是混合式的!但是细分设置跟我们玩的两项的不一个设置方法!!我也不知道这个细分怎么设置才对,但我估计是电机的步距角是无用的!!明天试一试...

网友:
系统内有没有关于驱动器的设置?把系统设置在研究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D:

系统中没有驱动器的任何资料!!但是按照驱动器上的细分设置 和系统中的电子齿轮输入 机床跑的很好 但是我就是不明白为啥呢!!三相步进电机步距角到底起不起作用呢??

楼主:
三项步进电机驱动器设置 1000细分 步进电机步距角为0.6度 若接上电子手轮  让电子手轮发出一个脉冲 步进电机转过多少度??

楼主:
回复 网友E:

唉 道路是很曲折的啊!!这不 又遇到麻烦了!电子齿轮比不会搞!!车出的工件大小头!!

网友:
电子齿轮比?步进貌似没有电子齿轮比,交流伺服有,脉冲当量应该在系统内设置,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脉冲当量不能设置的!只能设定电子齿轮比 是脉冲当量与基础最小精度 匹配

网友:
步进没有电子齿轮,换交流伺服,马都买了,配个好鞍,200W伺服加减速器,

网友F:
回复 网友D:
伺服的贵贵啊!这边都用1.5kw的伺服了

网友G:
驱动器设计细分的目的是:使电机能与任意螺距的丝杆直连,且实际工作台移动量与系统面板相吻合。对于电机、丝杆、系统确定的情况下,细分已经是固定了的。不是想设多少就多少。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可这是可供diy的系统啊 !丝杆随便配!电机无所谓!只能改细分和电子齿轮比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