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米大塞斯纳起落架改装—已上图

楼主(2011-06-05):
崩溃了!这个帖子发了三次,前两次都弄好了,发的时候点了一下Backspace键,结果网页回退,什么都没了。。。。。重新来重新来。
大赛的起落架确实不给力,技术也不好,第一个暴力降落就导致前起落架钢丝弯曲、防火墙固定起落架的位置断裂,又不想更换新的防火墙(需要重新割开机身,而且塑料防火墙居然要20+的¥),决定自己动手重做并加固。前起落架选择4毫米的钢丝,后起落架改为铝合金。所有这些整完了,重心没有改变。
改装之后试了很多次比较暴力的降落,一点问题都没有,其中一次把4毫米的钢丝炸弯了,起落架和防火墙都没有问题。

中间的缝隙就是断裂的地方,之前还做了一些功课,不过没有照相。就是用一张银行卡之类的东西,从机身下方插进防火墙背面,然后在卡片与防火墙之间涂上热熔胶,能涂进去的,插的时候可以掰点缝隙出来打胶,然后再把断裂的防火墙粘在卡片上,把防火墙上固定起落架的塑料件锯掉,打磨平整。然后再看看周围哪里需要打胶的再打胶固定一下。

又仔细观察了一下,中间的缝隙里面貌似没有打到胶,就从缝隙那里把热熔胶灌进去。在周围打胶的时候注意不要把胶打到方向拉杆的洞里了。

加固的材料1:报废的银行卡用完了,只有牺牲一下小当家了。。。。。呵呵

加固的材料2:五金店里买的小角钢,强度不错,不过这个东西也把我折腾惨了,因为样式特俗,考虑了N多种加固起落架的方式,敲来敲去的最后把角钢敲来严重变形了,不过还是达到了比较满意的效果,具体看后面的图。

用锉刀在卡片上锉出凹槽,防火墙上当然也要锉出凹槽,这样再粘强度就更大了。不过不要锉太深,差不多就行了。

我是锉成这个样子的,应该效果不错。

锉好之后按照防火墙的样式把卡片剪好。一定要一点一点的剪,特别是方向拉杆那里,如果剪多了,对起落架座子的安装会有很大影响,容易安装不稳,剪少了又会影响到方向拉杆。

再就是热熔胶固定这个卡片了,上面的孔是用胶枪头烫的,里面一层胶,外面再这样弄一下,自我感觉像是用胶做了铆钉,呵呵。

再看看这个角钢吧,本来是准备了两块的,结果因为防火墙的空间原因和最后定下来的加固方式,只使用了一块,而且另一块也被我剪来不成样子了。看这块也是被敲得到处都变形了,不过最终定的加固方式还是确定了,就这个形状。

另一个角度。

角钢和起落架就这样装,本来想用螺丝螺帽的,结果里面空间太小不好操作,就用了自攻螺丝,强度还是刚刚的。

装好之后的效果。后起落架的改装其实就很简单勒哈,应该看图就会的。不过那个垫片一定要在后面多出来一截,具体原因想一下应该就明白了,不解释,你懂得。

网友:
这起落架够结实的。

网友:
重量有加了不少~~还是好好练起降吧,不要太暴力~~

楼主:
降落现在练得要好些了,不过塞斯纳的前起落架确实没什么信心啊。改了要好得多

网友:
哈哈,这个DIY厉害,没有角钢那部分可以不?

楼主:
没有角钢还是可以~

网友(2011-10-05):
请前轮钢丝架和后轮铝合金起落架的尺寸型号。 感谢!

网友:
用粗砂纸打磨,比你用锉刀锉的粘接强度更大~~~

网友:
请问前轮钢丝架和后轮铝合金起落架的尺寸型号。 感谢!

请问 前轮钢丝架和后轮铝合金起落架的尺寸型号。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