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学生做的船模 偏航我想让它开的笔直

楼主(2011-06-05):
求助我的学生做的船模 偏航我想让它开的笔直
我想在两侧粘两块泡沫保持平衡,再粘两块塑料板当直行舵行不
这两块泡沫和当舵的塑料板,怎么样的形最好????????????????

船的上部重69克,长31.4厘米,最宽6.1厘米,高5.5厘米;;
下面部分重145克,长31.4厘米,最窄4.3厘米,最宽6.1厘米,高2.8厘米
照片::

网友:
比较难,因为船底是平面,没有任何水线,而且表面比较粗糙,我觉得你可以在船底加一条由船头到船尾尽可能长的水线,最好是三角型的,高2MM左右的,试试吧~~~~~~

网友:
一半水滴的形状

楼主:
比较难,因为船底是平面,没有任何水线,而且表面比较粗糙,我觉得你可以在船底加一条由船头到船尾尽可能长的水线,最好是三角型的,高2MM左右的,试试吧~~~~~~

我这个流水线加在两侧从到到尾加两条行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较难,因为船底是平面,没有任何水线,而且表面比较粗糙,我觉得你可以在船底加一条由船头到船尾尽可能长的水线,最好是三角型的,高2MM左右的,试试吧~~~~~~

我这个流水线加在两侧从到到尾加两条行不???? ...

也可以

网友:
:loveliness: 这个就是小朋友的比赛项目啊  看谁航线开的直

网友:
加大舵面或偏舵比较好!

网友:
中间加一条片状龙骨,舵面积加到规则允许的范围内。
如果嫌船不稳,不要在两边加泡沫,最好在重心处加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