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接收机可以配两个电调吗?

楼主(2011-06-05):
问题如上,请教各位了

网友A:
这和接收机没有关系,接收机有几个通道你就能插几个电调(舵机),至于能不能用起来就要看你是啥遥控器了。

网友B:
你讲的是不是一个通道能不能接两个电调?
这个也可以.分线并联就行,两个电调要参数设置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