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過2402的大哥進一進來

楼主(2011-06-06):
收到新機,但2402的微調有問題,微調時%會動.但舵機不動.會這樣的嗎?

楼主:
我看是走運了.霉

网友A:
舵机动得很小,动几个百分点肉眼看不出来。飞起来调手感会有差别的。

楼主:
飛起來調也沒反應.50%調到0%都是一樣的.中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机动得很小,动几个百分点肉眼看不出来。飞起来调手感会有差别的。
我也是刚入新机不久...没去微调过... af85mm18d兄说得应该没错的!

网友:
都说了是“微”调

楼主:
50%調到0%都沒有反應,不會那麼微吧.?

网友:
没反应还有可能是拉杆长度不合适,先调整拉杆到一圈之差,再用微调调整才会有反应。

楼主:
调整拉杆已經到差不多很水平了.只是飛在空中會有一點漂右.想用微調調一下.可是微調原全沒起作用.最後看到2402俾人打開過,不知道是否真的壞了.

楼主:
副翼拉杆轉一圈左偏左.轉一圈右偏右.這時應該是用微調的時候了吧.

网友:
如果拉杆只差不到一丝的话,一般微调到百分之五十会有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