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ZI6改头及电后的问题,开不了机,有视频,请知道的帮忙一下哦。

楼主(2011-06-06):
请高手帮忙了。
4月份买了两个ZI6回来改,按以往贴子里的改电的方法一步一步改,最后两上ZI6都没改成功,开机后屏幕右下角出现电池并打感叹号符号,然后出现KODARK标志,再后来就断电了。。。
两个ZI6都是这个回事。原先原电池供电池时一切正常。。请问高手了,帮忙。。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czNDMzODYw.html

不会上传视频。帮忙点击优酷里的视频了。。

网友:
用万用表量测下电压

网友:
电池图标,显示空嘛,是电压达不到,3V,,,或是超过3V了,,

直接用4.2V长了会烤机的喔,

网友:
电压不够

两节五号电池直接供电是不够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的帮忙回复。
我测了一下电压:4.13。
我可不可以寄给你们帮忙帮我看一下啊。谢谢了。。我是南京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4.13?你测的什么啊。。。电池的话电压太高了,会烧掉。
我用手机电池3.7V加个二极管刚刚好,两块废旧电池用了好久

楼主:
楼上的朋友,谢谢回复。。我也用3.7V的手机 电池去改了一下,试了一下电,,还是不行。跟刚才的开机状态是一样的。。怎么回事呢。。我对这个电子元件不是非常了解。请帮忙。。。。

楼主:
已经解决。呵呵。。。

网友:
怎么解决了说一下啊,也让别人学点,这样不是更好

网友(2011-10-13):
我的也是这问题,你怎么解决的,说一下吧

网友:
ZI6由于工作电流比较大,用普通的南浮电池是没法用的,放电倍率达不到,新电池装上基本上只要一开机就会出现低电压报警了(电池上出现一个惊叹号)

ZI6是可以用单节锂电池供电的,但必须加一个二极管降压。

网友B:
直接用接收机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接收机供电

不懂请不要误导人

接收机的电压是5V的,直接接在ZI6上,ZI6必烧无疑,另外,接收机的电流也不够。

网友:
估计是电池太差或是导线铜丝太细造成供电不足。
还有插头接触不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