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PJ123456关于西湖Z512B改铣

楼主(2011-06-06):
模友你好;关于你短信求教不敢当!共同学习,我电脑菜鸟,不会上传图片请你见谅,只能文字描述。我的西湖Z512B是88年出厂有八成新,精度很好,我改的简单,1.买了一个450元的十字工作台。2.主轴加个锁紧罗栓[主轴箱商标下,打个9毫米小孔然后攻丝10毫米即可]。3.立柱又加一道锁紧。我改完后用原来的钻卡头,从末发现过钻卡掉下的情况,干一般的小活没问题,一次进刀2MM[铣铁]至于精度取决于工作台了。有的模友担心钻卡掉,只要你的台钻钢度够就没问题,另外尽量降底台钻高度,以上是我的体会。

网友:
多谢兄弟了,我的改的也不多,我的就在名牌下面加了一块钢板夹紧主轴,主轴轴承后面车了一刀,加了个锁紧主轴往下的卡簧!还有就是全身上了一遍原子灰,准备做油漆,工作台面上有许多孔用灰补了一下,我的出厂编号是,20300045,不知道是哪一年出的!我的成色就没你的好了,不处理一下太丑!不过我的主轴无间隔配合还是很好的,就有个大毛病就是钻头是焊上去的,钻头也不是太好了,加上我的主轴带有镙蚊,在网上对比了一下,好像是ER20的夹头,想改ER就是太费劲了,还要把钻头切下来,再开锥孔,我先不改了,装上铣刀铣一下东西试一下,如果好用的话就去买个好的十字工作台,我现在用的是,150元一个的,不好!不知你买的哪个怎么样,精度如何,在哪买的!

楼主:
工作台在网上买的,阿里巴巴,自已查吧,精度一般业余玩玩。

楼主:
出厂编号;8870694。

网友:
你把十字台放在最底部了,还是放在可升降的工作台上了?

网友:
出厂编号是,20300045,时空穿越版

楼主:
十字工作台放底部,这样才能降低机头高度,增加钢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写了个0,应该是2030045

网友:
有西湖512的来学习下!

网友:
好像无图
无真相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