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波箱!尾巴问题请教!!!!!!

楼主(2011-06-06):
JJ是飞越450PRO 尾巴 中联有轻微的晃动(中联是新的飞越的) 蟹爪虚伪挺大的蟹爪是新的 滑块和L臂链接地方虚伪大!(都是新的) 导致尾巴震动很厉害(不上尾桨震动不大) 看来飞越的真的是不行啊!! 想换了折腾不起啊!累啊! 求解决方案! 我也想换! 求最佳配置!希望老鸟们多给意见!

网友A:
虚位不会导致尾中联晃动 看看尾轴和中联是不是弯了吧

楼主:
尾中联和尾浆夹有晃动!我没表达清楚!!

网友B:
会不会是尾波箱的问题?如果尾波箱定位孔同心度不好的话也会震动吧,我也是这个情况....搭车同问

网友C:
 自力更生,改造下嘛!不然干脆买新的好了

楼主:
飞越的新款尾推和金属尾控制连杆头带轴承的那种还是虚位很大L臂和滑块链接地方有虚伪 估计是L的的圈大了点(就是套在滑块球头上的地方 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 还有就是金属尾控制连杆头也是虚位大 感觉不是螺丝小了就是铜套大了! 飞越的东西真是~~~~~~~ 现在都不知道买那厂的了迷茫啊! 大家有好的建议多给点!!!谢谢了 新手调机苦啊!

楼主:
问题解决!!在尾浆和尾中联处加了个垫片和 调了控里的(2801pro) DR&EXP里的ELEV D/R 项调到100 原来是130 EXP调到30 后面的一前参数都不一样把它们全调到一样了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对控不了解!! 问题就神奇般的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