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笔记本的电池还可以做什么用?

楼主(2011-06-06):
拆开后是6个单节,,,每2节并联,3组串联在一起,是11。1V,上面标着是11。1V 3500MAH/39WH,,,小日本制造,,,锂离子LI-ION

还能做什么用呢?(笔记本摔坏了,才没几个月)

网友A:
再买个SONY笔记本就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买个SONY笔记本就能用了

网友:
不行的,要用ipad2的电池才可以

网友:
可以给Q5手电用。相当好用。

网友B:
做控电吧

网友:
才买几个月就不保修了?

网友:
太坑爹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控电吧

不错的想法,只是恐怕塞不进去。

网友:
 4s飞450够吧,耐操,不大肚子

网友:
ipad 2的电池拆下来应该可以用,强烈建议马上去买了一个拆

楼主:
IPOD2没有,,现成的MACBOOK PRO倒有一台,也是摔坏了。。这个电芯不知如何呢?

楼主:
一冲动,,损失二台笔记本,索尼和苹果。

楼主:
网上查了一下,都是说这个18650电池放电C数不够。。不好用在450上做动力电池。,,

可能做控电是个不错的选择,,单节供电,我试了下,2节放不下,不知道这个电池是多少容量的,在哪可以测试出来,,B6放电那能测吗

楼主:
电池是三洋品牌的,10年42周的产品,,用在LED手电上倒是好得很。。淘宝上的单节价格差不多二十到三十之间

网友:
做控电吧,动力电的话C数可能不够

网友:
跟你说了,用在Q5手电上,非常好。

网友:
你试过?不可以吧?电流够大?

网友:
放电C数如果够  可以做动力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