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专家”会诊。

楼主(2011-06-06):
各位,我的电磁舵在中点位置时可以实现比例控制(但是摆动也不是很顺畅),但很快就满舵了,就是从中间向两边比例运动,很快就蹭地一下就到左(右)边了。这是为什么呢?我用的是带有KK字样的电磁舵转换器。接收是微型的4通接收。

网友A:
你用其他的接收机试了,也是如此吗?

网友B:
上个电磁舵的照片看看。电磁舵有没有加机械或磁力的回中?没有的话加一个合适的回中装置试试。

网友C:
你的电磁舵是自己做的还是成品???

楼主:
我的电磁舵是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