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丝杠问题

楼主(2011-06-06):
字母是什么意思????改小手板车横杠行否,是不是有点大了。

谢谢啊!!!!

网友:
这是哪个上面用的啊?

楼主:
我也不知道。

网友:
NSK牌轴承座跟THK牌滚珠丝杠  都是日本货

楼主:
那位大师知道的就打几个字吧!!!就当练字吧!!!见笑了!!

楼主:
谢!!!!那‘od3’是什么意思???

网友:
都是不错的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