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收个750的hl虎I,求教

楼主(2011-06-06):
如题,预算在750左右,打算再买块电池,论坛里的高手们有什么建议没有?小弟在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
首先恭喜你!!!!
要问你要怎么玩???
毕竟坦克的速度上不去。
我认为可以改的地方有:
1、所有电机换成无刷的,所有电调换成双向的
2、炮塔加个陀螺仪可以定向,炮管加个陀螺仪可以定角度
3、LED灯换成CREE Q5灯泡
4、喇叭换成惠威的喇叭
5、遥控换成futaba 14mz
差不多了!!!!!
不过坦克毕竟不是竞技模型,没有必要太讲究,原装的电池就可以了,因为坦克太重,你自己玩的时间少,有很多的不方便,自己多思考吧

网友:
楼上在说什么?灌水吗?

网友A:
750的话,虎式金属升级版,换钢波箱,加3000或者3300毫安电池,搞定!

网友B:
沙发在说什么?这是给坦克升级吗?
首先
1,无刷在坦克这行不通,就算7万多元的德国坦克也不是无刷的,无刷追求的是速度,坦克可不需要速度,更何况二战的虎1了,有坛子里的玩家算过,按真车比例换算1:16的虎1好象才每小时2KM 比人走的慢多了,就算豹2A6换算后也超不过20KM  在普通的有刷电机也能让笨重的坦克超速,(速度失真或者说速度不仿真,)论坛里的玩家都在极力的追求操控和外观的仿真,没听说谁要上无刷,除非是玩大脚和平跑的。难道你想让LZ的坦克像安了履带和炮塔的四驱车???
2,什么陀螺仪呀!HL安陀螺仪就是浪费,就算是田宫豹2安装陀螺仪都有说没什么用的,反映慢,而且只能上下,不能左右。(这点只是听玩家说的,我还没安装那东西,笨想都知道,模型坦克的炮管角度和真车有点不一样,除非大改,否则就象田豹2改过电滑器后角度都和以前不一样了,(角度小了)安装陀螺仪又有什么意思,又不能像真车那样的定点,反映速度那么慢!)
3,换灯泡不如换虎1的大灯罩,把原来的换成金属的,还好看!(如果谁把虎1底盘加装汽车的暴闪灯那他可真出彩呀!估计国内首创 )
4,喇叭没什么可说的,换个声音好的,能装进去的就可以!
5,遥控---!!!大多数经济不允许的玩家还是用原厂的,有的用天地飞的,还真没听说谁用futaba 14mz 的 回帖也要专业点好不好,LZ都说预算700多了,告诉他futaba 有什么用,买个比坦克贵的控,(国内人总是盲目攀比,都想买贵的,不想买好的,我看国际大赛上获奖的选手也不是都非得用**的futaba 控呀,就拿坦克说,德国3万多的,7万多的坦克也不是futaba 的控呀,国外玩涡喷直的也不是futaba 的控呀!)个人认为国产千元左右的坦克没必要上那么好的控,但HL原厂的必须换掉,因为实在太一般了,像遥控玩具的控,坦克速度不快,只要操控舒服,仿真细节到为就可以,也不需要像飞机和平跑之类的高速模型那样换远距离的控,坦克有个100米我看就够用了,至于失控保护都没什么用,就算失控了也造成不了太大损失,毕竟速度慢,坦克还很结实;海陆空的所有模型里估计坦克最慢,也最结实,最稳重!不用担心像飞机那样秒炸,分炸,不用像油大脚那样失控撞毁!
还有就是电池,电池必须换大点的,玩的过瘾,经济允许就多买两块,那样和朋友小聚才玩的爽,坦克其实很费电! LS说的对,要想升级就换钢波,要换先换动力传动部分,钢波,履带,驱动轮,摆臂,诱导轮;至于负重轮随便,要想外观好看就大改,买金属件,好好做旧一下,上色! 电路方面换板子是必须的,威驰首选,价钱就那么回事,毕竟没有比他便宜的还好的,有比他好的,可太贵,上到HL虎1不值,然后换控,天地飞6A或者6C足够用!
说了这么多希望对LZ有点帮助!不过700多的预算有点少,就算一个钢波好象就200多元,还得有个大电,才能玩的爽!慢慢攒钱吧!欢迎到坦克群里,这里很多资深车长都是国内算的上厉害的高手呦!

网友C:
LS言之有理!玩坦克,一次投资是不够的,你会越陷越深,欢迎陷进来~

网友:
我也正想问楼主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沙发在说什么?这是给坦克升级吗?
首先
1,无刷在坦克这行不通,就算7万多元的德国坦克也不是无刷的,无刷追求的是速度,坦克可不需要速度,更何况二战的虎1了,有坛子里的玩家算过,按真车比例换算1:16的虎1好 ...

兄台说得很详细啊!对新人很受用!只是看了兄台的描述,更坚定了我不入坑的信心!为什么喃?玩个坦克,好麻烦哦!呵呵。小弟还是只有继续围观,继续玩我的乐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台说得很详细啊!对新人很受用!只是看了兄台的描述,更坚定了我不入坑的信心!为什么喃?玩个坦克,好麻烦哦!呵呵。小弟还是只有继续围观,继续玩我的乐高了。

总觉得你说的好像指玩火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750的话,虎式金属升级版,换钢波箱,加3000或者3300毫安电池,搞定!

这位兄弟说的就可以了,有升级到钢波,大电池就能爽玩了,换遥控要多花1000元以上买电调声组之类成本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LS言之有理!玩坦克,一次投资是不够的,你会越陷越深,欢迎陷进来~

无刷也不是不合适用,只有无刷的启动和加速的线性没有有刷那么舒服,用无刷配合大减速比也是可以做到扭力速度两不误,但是,成本会蛮高的,必须用有感的

网友:
无刷好的是转速选择多,相同大小 比有刷扭力强大多了,线性得看用那个电调,有感的或不大适合,一般450级飞机用的就很好了,有刷540也不及呢

网友:
二楼的就不要瞎忽悠新手了,上无刷根本不靠谱的,入门搞个恒龙金属版就够了,要想玩得好一些,上威驰改装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