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430的小闪电用多大的电机和浆

楼主(2011-06-06):
我有430的小闪电船壳,请教配多大的
电机
和浆呢?速度能到60+!!

网友A:
电机2040 3S 430浆
电机2040 3S 430浆

楼主:
我现在就是电机2040 3S 430浆。
可是速度上不去。不知为什么?

楼主:
速度只有20-30

网友B:
我用亚拓450电机配x431

网友C:
3650电机125A电调配多少的电池合适?

网友D(2011-07-20):
用TS 1030,5100KV的,配2S锂聚,430桨,你知道的。。。。。。。。。。。

网友E:
我也曾试过跑60但已超出此船的极限
建议
3S
2040 4800KV
60-80A
直线速度可达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