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钻夹头

楼主(2011-06-06):
谁知道这个钻夹头怎么拆啊,用了好久了,夹头磨损了,想换个新的,可是拆下来后用了大力钳拧,用锤子往后敲,都不行啊,

网友A:
1.先把钻夹头三爪开到最大,从尖端向里看,你可以看到最里面底部有个螺钉,这是用来固定芯轴的,把它拧下来,芯轴就可以拧下来了。注意这个螺钉是反扣的,要朝反方向顺时针才能拧下来。
2.芯轴和钻夹头之间是正螺纹联接,用扳手扳住芯轴平面部分即可卸下。

楼主:
你好,谢谢,不过我看了我的钻夹,那里面就是一个底没有螺丝什么的啊,有的就是钻头磨擦后的一圈圈痕迹

网友:
哦,那你的钻可能和我的不一样,你再试试别的方法吧。我觉得钻夹头应该是螺纹连接的。我的两个钻枪都是这样的结构。

网友:
氩弧焊加热 气焊加热 总之是加热钻卡头 别加热轴

网友B:
锥度连接,B16

网友:
看到转轴上那个卡口吗?肯定是丝口的,拧就成了,我刚拆了个,也是丝口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试下,手头也没合适的工具卡住卡口,我想要先去找个厚铁片,在用锯割开一样大小的卡口,把钻夹夹在台虎钳上拧,楼上的朋友你也是这样拧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找个呆扳手,很快就拧下来,锥度的都没卡的。

网友:
夹头上有写的嘛 什么连接

网友:
钻夹头有两种连接方式一种是螺纹连接的. 多是**钻带正反转的.就是这种拆卸方式:
引用 网友A:
1.先把钻夹头三爪开到最大,从尖端向里看,你可以看到最里面底部有个螺钉,这是用来固定芯轴的,把它拧下来,芯轴就可以拧下来了。注意这个螺钉是反扣的,要朝反方向顺时针才能拧下来。
2.芯轴和钻夹头之间是正螺纹 ...

另一种是锥度连接方式,多是钻铣床上使用:
引用 网友B:
锥度连接,B16

最好有拉马. 能不上榔头的地方最好别乱砸.第一种记得把里面的螺丝卸掉后再拉.

网友:
 应该是反时针扭的吧??

网友D:
因该是拧的,不然轴上还留个扁位干嘛.

网友:
拿片扳子或大力钳夹死轴,钻夹头上锁紧一个粗的L型六角扳手,肯定能拧下来,头一下比较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该是拧的,不然轴上还留个扁位干嘛.

有道理,扁位用板搬子,钻夹头的钥匙插孔内插一钢棍,按正扣的方向双臂一发力必能拧下来。等你好消息。

网友:
若是锥度连杆,把钻夹三爪打开为最大夹口。固定好夹头位,夹口开口朝上,连杆处超下悬空。找一小于最大夹口的金属杆铳下夹口内的链接杆,我的钻夹头是这样弄下来的。

网友:
下来了吗。没有的话,要先上油,再按一楼的法。

网友:
喷松锈剂30分钟后+加热钻卡头 试下

网友E:
啊啊啊,我的手电钻的这个钻夹头中间的螺丝打滑了啊,怎么办?螺丝刀根本使不上劲。哭......

网友:
引用 网友E:
啊啊啊,我的手电钻的这个钻夹头中间的螺丝打滑了啊,怎么办?螺丝刀根本使不上劲。哭......

钻掉或磨掉螺帽。

网友F:
这个很好弄的吗,先找俩木块,用台钳夹齿轮(用木块垫着),再用水管钳夹钻夹头反转就下来了

网友:
拆开了吗?

网友(2012-02-20):
引用 网友F:
这个很好弄的吗,先找俩木块,用台钳夹齿轮(用木块垫着),再用水管钳夹钻夹头反转就下来了

回头试试我的钻卡头。哎,都被我用锤子砸的不成样子了。

网友:
用呆板卡住轴,用钥匙插在孔中,逆时针方向敲钥匙轴。

网友:
把钻夹开到最大,看有螺丝没,另外也可爆力拆解,上角磨机,切开!!

网友:
切一半啊,别把轴切坏了,轴上套着的部分可以用拉马拉,液压拉马5T以上,不信它不下来

网友:
楼主还没拆下来吗!!大家等真相!!

网友(2012-04-30):
看这个结构应该是螺纹的,虎钳夹再用个呆钣手应该很容易弄下来啊

网友:
要是钻夹头上面写了b16  就是锥度连接

敲就可以了

网友:
皇上便秘了, 皇上太监一块急就是拉不出来

网友:
这种是螺纹连接的,以上很多朋友都有说方法。楼主千万别敲啊,螺纹连接的一些钻夹上有写着螺纹多少的,如手电钻多是写着:1/2-20UNF,意思就是:1/2英寸的公称直径,20指的是每英寸20牙(即螺距),UNF指的是美制细牙螺纹。

网友:
用钻卡夹住一个8的内六角扳手,然后用13或14的死口扳子卡住轴上的扁,然后就逆时针往死里拧(先看一下钻卡子中的螺丝卸掉了没有,是反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