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凤凰模拟器用起来有延迟啊,有时候又没有

楼主(2011-06-06):
控是2801的,凤凰
模拟器
,不是画面有延迟,这个与电脑硬件无关,是控与模拟器有延迟,差不多1秒啊,不管打控的哪个地方都是一样的延迟,加油,1秒后才可以加油,打方向
舵机
,1秒后才会动,不知道什么原因??有时候开着模拟器与控差不多一个小时后又正常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非常急啊,根本就不能玩了,说明了,不是画面延迟,是控与模拟器的飞机延迟。电脑硬件没有问题的。

楼主:
凤凰模拟器2.5的

楼主:
怎么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A:
 没用过凤凰 只用过FMS

楼主:
***,一个小时后又正常了,看来我要玩模拟器要先开着一个小时后才可以玩了

网友B:
用3.0版的。

网友C:
我也是用2801PRO玩模拟器,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那个凤凰是什么版本啊?我的是3.0的!

楼主:
我的3.0的不能用,可能是狗不支持3.0的

网友D:
用3.0的,可以参考一下"千红"的哦~~

网友E:
我现在用的G4,也有一点延迟的,大概零点几秒吧,以前用XTR的没延迟,感觉还是有些延迟更真实一些(目前手头有架微风,外场飞也有些延迟的),不过1秒确实有点:funk:

网友F:
有这树?我没遇到过

网友G:
我的凤凰根本检测不到控,楼主知足吧

网友(2012-04-20):
与模拟器无关,是显示延迟。解决的方法是:模拟器程序设置的显示里面,不启用全屏模式和开启垂直同步。
可能这个问题困扰着好多朋友,所以拿出来分享给大家。

网友H:
狗可能有问题,我上一狗就是这样,原以为WINDOWS的问题(因为在快的机器时延变小),找了很久找不到原因,换个狗就OK了

网友I(2018-03-25):
我也遇到了,但是昨天还是好好的,今天就有延迟了。重装了凤凰还是不信,谁有经验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