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8玩TXR,求教。

楼主(2011-06-06):
以前一直用天6玩TXR,没出什么问题。可换了天8以后就怎么也玩不了,无法校正中立位置,无信号。遥控是普通版的2.4G。PPM和PCM我都试过了。不管什么模式校正中立位置时都是无信号。PPM下能操作,但抖舵严重,无法起飞。
我都有点怀疑是不是那转接线有问题。
请教各位,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没有设置好啊

网友A:
换固定翼模式了没?。。。没信号你用其他的模拟器试试,可能线出错或者是模拟器输出口坏了。

网友B:
额…和我遇到得情况一模一样…正在找办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