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人帮我看下飞机为什么飞不上去?有图!

楼主(2011-06-06):
手投起飞,升一点高度后慢慢下降!油门正常,副翼正常,升降舵正常,电压正常。

网友:
好厉害的J头啊!!觉得升降舵是不是小了一点恩!?

网友:
炸的太惨了,如果你还是个新手,建议不要飞这种机啊,另外看看重量吧

网友:
1.可能舵面和翼展比例不合适!
2.可能.重心不对
3.可能动力不足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池新的换上去,照样,舵面没问题,我成功飞过!

网友:
动力够 门板都能上天

网友:
伤痕累累 跟着你真倒霉

网友:
擦……这飞机炸得那叫一个惨……

网友:
楼主既然是新手,为何不从练习机开始入门呢?
是不是被误导了?

网友:
“鸡”头阳痿了....屁股坚挺无比,鉴定完毕
涵道是什么的??机机的三围尺寸、电调这些都不报!!人家怎么帮你??发几张图是找茬还是看图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