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辉--6月5日飞行 第一次炸机 相当的惨啊 损失惨重 原因不明 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1-06-06):
高空中来了个自旋 就转了一圈 然后尾巴不听控制 就慢慢的转起来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高空有点风 也有紧张打错舵了  最担心不会是电子设备有问题吧。。。请高手看看视频 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樓上,大漿,尾漿夾得太松了

楼主:
报告下损失

大桨 横轴 尾轴 上侧板 平衡杆 脚架 电机座(稍后解释它怎么坏了) 大齿 尾管

网友:
我也用那样的包装飞机

网友:
暂时不要飞的那么高,突然自旋了?

楼主:
机机惨照

哎 哭啊~~~~

网友:
这尾桨夹和大将夹得紧度。。。。。。全都能自由活动,无敌了。。。。

网友A:
头罩上的字是亮点

网友:
不错啊,1分13秒离地,2分40秒落地。不算秒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头罩上的字是亮点

可以和SNOY媲美

楼主:
头罩是别人的 新飞机头罩不舍得用

网友:
这大桨和尾桨也太松了!

网友:
      视频前段好像尾桨就有故障!   感觉是尾中联的顶丝松动后导致尾桨整个松脱打滑!?      以后一遇故障立即停飞检查!  要不损失难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