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收站里淘一垃圾,求接线方法

楼主(2011-06-06):
回收站里淘一压缩机,求接线方法,想做个气泵,求接线方法。貌似要接个电容,不知道怎么接,接多大的

楼主:
4片中标的是各接线柱之间电阻值

网友:
好像接这两个能转

网友A:
白蓝接电容,蓝黑接220电源,电容大小要试一下再决定,先上一只30UF/450V,用钳形表看一下总电流,再并一只5UF/450V比较一下电流,如果电流减小就再并一只,反之则减小电容,总之压缩机正常工作时,电流最小电容就比较合适了,若启动困难就要临时并一只启动电容帮助启动,压缩机启动好后将启动电容断开即可,要搞一个延时电路来控制启动电容的工作。

网友:
恐怖分子的zhad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蓝接电容,蓝黑接220电源,电容大小要试一下再决定,先上一只30UF/450V,用钳形表看一下总电流,再并一只5UF/450V比较一下电流,如果电流减小就再并一只,反之则减小电容,总之压缩机正常工作时,电流最小电容就比较 ...
我接个2微法的不能启动,找了个150微法的,能转动,出气量呼呼的,但一会热保护了,电流大了

网友:
去去秀,补补漆。很好的,要相信洋大人。

网友:
需要2个电容 一个启动    一个运行!  不然电流会大  还有别接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蓝接电容,蓝黑接220电源,电容大小要试一下再决定,先上一只30UF/450V,用钳形表看一下总电流,再并一只5UF/450V比较一下电流,如果电流减小就再并一只,反之则减小电容,总之压缩机正常工作时,电流最小电容就比较 ...

这个回复要记录一下,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参考

网友:
6楼说的对,电容25UF就行!

网友:
记得检查一下压缩机里有没有油!别转起来一高兴抱轴了就悲剧了!

楼主:
恩,明天找个25—30uf的电容试试。1000W一下的不用启动电容也行吧?

网友B:
别玩了,如果然是好的,早就卖掉了,还等你去捡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玩了,如果然是好的,早就卖掉了,还等你去捡漏。
我的压缩机就是早2年在废品收购淘的,现在还在用,

网友:
白色跟黑色连起出一根线,蓝色单独一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C:
看电流应该是1.5P空调的压缩机,黑蓝接220,白蓝接电容,一般30UF左右,不需要单独再接起动电容,当然如果需要带负荷起动,再加一个50UF的电容起动,可以用重锤的,也可以用PTC的启动器。另外最好检查一下冷冻油变色没,如果变色了需要更换。还有这种压缩机不适合在空气中用,高压阀片积碳很快的,长时间运转温度也高,因为没有回流的氟冷却

网友D:
蓝白接电容18UF的电容,黑白接市电,从你描述的状况看,这台压缩机是启动线圈有问题了,还是扔了吧

网友D:
这是一台冰箱的压缩机,用的是R22和R502的冷媒,这种压缩机的故障很高,不如200左右去买台R12或R134的1/2P的压缩机了

网友D:
哦,对了这压缩机是泰康牌子的,低温压缩机

网友A:
LS对压缩机很熟悉呀,如果说得不错的话,则蓝黑应是启动绕组且阻值应大于14欧,它现在只有2.2欧说明内部绕组短路很厉害,是用处不大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我用启动继电器,大电容启动,小电容运行,用到两个电容的;胡说八道赚积分了

网友F:
确切的告诉你是不用电容的,具体怎么接线我也记不清楚了。明天我给你看看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