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前辈们帮看下(有图)

楼主(2011-06-06):
这是按图纸做的微风,每次起飞都左右摇晃得厉害,飞了4次连炸了4次,请前辈们帮看下,是什么原因。

楼主:
是不是电机安装得不正,原先是没这么向右的,这是加了垫片后照的,

楼主:
今天是端午节,魔友们节日快乐,

楼主:
这机飞的配置是:2212 KV1400  8040桨  XXD的电调,用2200MAH的电池,称过带电池重量是560克

网友:
看到楼主也有一架飘飘.你是手抛起飞还是滑跑起飞?

楼主:
第一次飞飘飘,我是滑跑起飞,新手怕没调好机,手抛肯定要炸。现在飞久这机了,4块电池去飞,头2块电池滑跑起飞,后两块就手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