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问下田宫豹2A6齿轮箱的问题

楼主(2011-06-06):
想请教豹2齿轮箱里面双联齿轮的齿数,大齿多少齿,小齿多少齿,粗略的就行了,右边差速器旁边的那个双联齿轮

差速器旁边那个

差速器旁边那个

楼主:
有豹2的大哥有空的话,帮着数一下齿数,想知道减速比是多大

网友:
田宫的双流? 其实我很想比例CP下来做成1比16的 ~~

网友A:
对豹2无爱的人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豹2无爱的人路过

建议M1A2 ,M1也挺好的,尤其是金属的1:16

网友:
我也有豹2A6,你要齿数干嘛呀?

楼主:
主要是想了解下直行电机和转向电机两个的传动比,我记得直行是3个双联齿,转向是4个,不知道对不对,只要其中一个双联齿的参数,大齿多少齿,小齿多少齿就可以

楼主:
就是偷师一下,多少减速比的差距才不会返流

网友:
好吧~晚上回家研究一下~看看结构简单不简单~简单的话~可以考虑做个全金属的波箱出来整整~

楼主:
除了差速器,其他的全是齿轮

网友:
我虽然没有豹2A6,但我也问问你要齿数干嘛呀?

楼主:
淘宝有卖一种田宫车的差速器,但外壳是塑料或者尼龙的,外壳上的大齿圈貌似是同步轮,只是图片,看不出来。如果尺寸合适的话,其他的都是浮云

楼主:
其他的齿轮,都可以找齿轮厂家订做。或者买合适的成品。只要搞定差速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订造齿轮便好办了,向外加工差速鼓便行同步带的是一般平跑用的

网友:
要真能完美复制这个双流波箱就好了 很多人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