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除开ALiGN)  的450直机主旋头金属件精度的问题!

楼主(2011-06-06):
先拜过各方神仙了!本人新手想买台空机,可惜又少米,只能考虑国产货了!现在哪个厂的450工件精度仅次于亚拓,配件又多又好买,价格实惠呢?!精度为先!

网友:
TG跟亚拓价格相差无几了

网友:
我也想搞,旋翼头和尾旋翼组。

网友:
直接上3g对头子的要求真的就不高了!陀螺的价就能收个了

网友:
FMS FY 没区别 心理作用而已

网友:
谁飞谁知道

网友:
非耐不错的说

网友A:
顺便问一句,双桨会不会是因为大桨夹变形?

网友:
刚入门YT的机换了FY的头了刚上手感觉还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飞耐组装时会不会出现偏孔或大小孔(就是螺丝和孔不匹配)的情况?

楼主:
我听说谷德的直机精度还不错,那比飞越和固朗的好吗?配件的通用性怎样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耐的机器组装时会不会有不吻合的地方?比如螺丝孔对不上号,轴承问题,螺丝粗细不均!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耐的机器组装时会不会有不吻合的地方?比如螺丝孔对不上号,轴承问题,螺丝粗细不均!谢谢

我用的非耐的pro,组装时是新手,基本没有什么不吻合的地方.就是价格比FY贵,要好好砍砍价.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啦!那就非耐了!你是长沙的吗?如果是以后可以交流下啊!

网友:
楼主一个问题引出无数条枪

网友:
TG450,我下一个模板

网友:
非耐,飞魔士都可以

网友:
我用的非耐的 ,精度真的不错, 但是说明书不够详细,陀螺仪说明书是英文的,组装还是需要耐心的。组装起来了也不是就立刻能飞的,我前后折腾了两个周才真正能够很好的悬停。很多小问题没有老手指导新手根本就不会意识到,即使出了毛病都不晓得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亚拓也是国产的呀

网友:
炸得多什么机都变成山寨

网友:
飞越450的旋翼头,把SF臂换成冰人的,这样旋翼头精度还可以,但是还是不如亚拓旋翼头换冰人SF臂精度好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一句,双桨会不会是因为大桨夹变形?

双桨一般与大桨夹没什么关系,有次炸机后低速没双桨,高速时又有,查来查去,最后发现是SF臂与平衡杆座的虚位造成的,把螺丝拧紧一点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帮帮忙!

FY、FN、FMS等等,都差不多,半斤对八两,要和YT比精度还需要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双桨一般与大桨夹没什么关系,有次炸机后低速没双桨,高速时又有,查来查去,最后发现是SF臂与平衡杆座的虚位造成的,把螺丝拧紧一点问题就解决了。

你确认没有关系吗?觉得很有关系

网友E:
枪很多吧!!!!!!!我这个是大炮 明着来的

你可以试试我们的空机     FHTD   这次深圳会展做了部分改进————————
可以去试试,性价比绝对好————————————
我们的产品知名度还不够所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试试我们的空机     FHTD   这次深圳会展做了部分改进————————
可以去试试,性价比绝对好————————————
我们的产品知名度还不够所以————————————————————————— ...

好啊!我很愿意试一下,
只要试一下中联就基本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试试我们的空机     FHTD   这次深圳会展做了部分改进————————
可以去试试,性价比绝对好————————————
我们的产品知名度还不够所以————————————————————————— ...

坦克

网友:
回复 网友F:

没办法!现在酒香就怕院子深!  咱得用坦克开路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