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e莫名奇妙失去动力,,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2011-06-06):
1个星期内连续出现3次莫名其妙的失去动力了,每次都是正在暴力3d的过程中突然动力消失,但是还好舵机还受控可以当做熄火降落,飞机拿回来后推油门舵机动电机依然不转,重新接电后又恢复正常。。。。十分诡异。。电机蝎子4025 电调K牌80+hv 接收机rd921,油门曲线60%直线,快要抓狂了明天打算更换接收机后再试飞,请达人们分析下原因还有可能出在哪。。。
没带相机用摄像头拍了一张现场报道。。。

网友:
电调保护了

网友:
电调保护。看来K牌的卖的那么少 有问题的概率也不少

楼主:
我在设置的时候启用了1(清零电调)和11(直升机模式),其他任何选项没动,取消保护应该设置第几项?

楼主:
电调下来是温的,散热片温度最多不会超过50度,就算过热保护也应该是间歇性供电不会直接断电吧

网友:
输入电压不够,重新接电后电压升高又可以了

网友:
LZ,是不是手法问题,一味的追求暴力,导致做各种动作瞬间电流频频突破上限造成的

可以稍稍温柔些,手法柔和些……

我也有这种状况,正在找自己手法问题

网友:
我不知道啊

网友:
我觉得8楼说得有点道理,手法柔和些,对机子,对电子设备,都好点。JIVE80A+ HV  我飞亚拓700E,都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瞬间突破上限的话动力是直接切断吗,每次飞下来我都想着摸下电调,温度都最多不超过50度

网友A:
楼主的情况我也遇到过,一直也找不到原因,后来我发现是电机的三条线靠得太近,做剧烈运动的时候产生的电弧造成短路引起电调的保护,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我曾经有一次同样空中失去动力, 检查了很久发现是电调接电池的香蕉头虚焊, 你可以查查看.

楼主:
非常谢谢楼上几位朋友的支招,所说疑点我会多加注意,明日再飞!
电机线太近的可能性很大,而且我还用扎带扎紧的。电池和电调虚焊应该不会,我有6组电池,恰巧每组都遭遇过无动力。

网友:
你的4025马达的KV值多少?
你如果用550大桨,功率太大的话,80A电调可能会吃不消。

网友:
太暴力了电调受不了

楼主:
马达kv是550,电机齿17T,转速2280,油门60%,我想换小T数的电机齿提高油门曲线,不知道能不能减小瞬间电流

网友:
记得在某位厂机手的博客上看到过,说700e定速油门过低,会造成电调负载过大而引起保护。建议不要低于60%,要不楼主用更高定速试试看。

想象一下觉得蛮有道理,低油门的情况下要获得猛烈的反弹效果只能增加集体螺距,对系统的负担增大。如果高油门的情况下,只要较小的集体螺距就能达到相同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情况我也遇到过,一直也找不到原因,后来我发现是电机的三条线靠得太近,做剧烈运动的时候产生的电弧造成短路引起电调的保护,你可以试试看。

这个情况还是第一次听说,引起重视!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达kv是550,电机齿17T,转速2280,油门60%,我想换小T数的电机齿提高油门曲线,不知道能不能减小瞬间电流

这个配置建议120A电调,否则玄!

网友:
楼主的问题是电调BEC过载保护

楼主要做的先测试一下3个斜盘舵机的耗电功率情况,按楼主这现象,可以推测3个斜盘加1个尾舵机

的总耗电功率已经超出电调的BEC输出功率,所以尤其在做大动作的时候,电流加大,电调BEC过载保护

解决方法很简单,用外置BEC供电即可

楼主:
k牌电调的bec输出为15a,附加的供电线我也插上了,15A也满足不了这四颗舵机吗

昨天下午测试3个起落,问题暂时没再出现,较之前空中切断动力时的配置做了以下改动:1、电机线分开固定2、接收机更换,3、油门曲线提高到70%(转速2420),4、电机齿间隙增大(之前为1mm以上按以往经验间隙足够),并且电调重新清零设定。已定了15T16T齿,打算把油门曲线调高到80%,听朋友说过凤凰之所以烧掉,是因为定速设定在70%以下,或许k牌不保护的话会同凤凰一样的下场?

网友(2011-08-02):
最后是啥结论,怎么不续了?

楼主:
最终结论是80a确实不够这颗4025折腾,结论是天蝎星老板给的,据说4025瓦数太高,他自己也测试过K牌80A在某些情况下会过流,所以我已经买了120A了

网友:
50度.... 你要知道50度已经是很烫的了```

网友(2011-10-28):
位的jj也是这样..老掉。。原因是动作过大。电机被卡死。。几乎所有的电子设备都更换了

几乎所有的电子设备都更换了。。结果就是电机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情况我也遇到过,一直也找不到原因,后来我发现是电机的三条线靠得太近,做剧烈运动的时候产生的电弧造成短路引起电调的保护,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我觉得8楼说得有点道理,手法柔和些,对机子,对电子设备,都好点。JIVE80A+ HV  我飞亚拓700E,都不会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