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ACH怎样对圆型工件

楼主(2011-06-06):
请问MACH怎样对圆型工件,就 是找圆心,以前有幸操过精雕的机器,只要在圆周上找任意三点就行了,MACH搞了半天也没弄明白,请各位老大赐教j

楼主:
帮帮忙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MACH怎样对圆型工件,就找圆心,以前有幸操过精雕的机器,只要在圆周上找任意三点就行了,MACH搞了半天也没弄明白,请各位老大赐教

运用对刀的“寻边寻中心”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请问具体怎么操作,我一点那个中心就全清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用对刀的“寻边寻中心”就可以

热心的何老~~~~

网友:
帮顶
看林大夫有个贴是说对刀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找了下,有个自动对刀的,我说的手动对刀,而且是找圆型工件的圆心。

网友:
找个偏心分中棒,不过用过直径10MM的,没用过小直径的,你主轴能夹不?

网友:
在工件圆上,X,Y上各找两点。除以2就是圆心。

我经常这样手动找圆心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具体怎么操作,我一点那个中心就全清零了

不急的话,等我有空写个使用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急的话,等我有空写个使用方法。

=何老出个教程

网友:
寻边器 这个时候就可以用了    X  Y 轴分别打一下  然后计算一下圆的半径就可以     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急的话,等我有空写个使用方法。

等着  我都准备好加分了

网友:
等着加分。。。

网友:
有个帖子是写寻中心的.要改里边的寻边代码才行.不记得在哪了.我的MACH改好了.一直用着.不过最近组装机器.房间不好走.明天开笔记本看看.有就贴出来给你.自己改一下就好了.

楼主:
谢谢何老师 还有各位朋友,可是我还是不明白,我的意思是手动对刀,不是用对刀块。就是你们在雕东西前,要是程序定义的原点是圆心,你们是怎么找原点的,

网友:
顶,有何老师的发言都要顶

网友(2011-07-07):
mach的加工策略里面有,
主轴上夹很尖的针,
在圆周上找三个点,
mach自动把主轴走到圆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