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50工业级车床改数控又遇麻烦

楼主(2011-06-06):
x轴步进
电机
低速时振动的挺厉害的,今天把驱动器的4000转/分调到6000转每分, 调了一下 电子齿轮的倍率和分率。可不管怎么调就是不对了,后来只好又调回原来的细分和电子齿轮。想请教下这个电子齿轮到底怎么调啊??按照说明书上的公式计算出来输进去不对......x轴丝杠是4mm ,原来的电子齿轮的倍率和分率是1/2. 可按照公式计算出来不是这个样子啊 ....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车活时车出了大小头。大伙帮吗分析下除了床头跟导轨不平行之外 还可能会有什么原因????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98608&extra=page%3D3

网友A:
大小头?莫非顶尖与卡盘不同心,哦不知用顶尖了没有,还有你的驱动器和电机到底兼容与否?表示怀疑,上图大家看看你的驱动与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 上不了图唉 这不是上次上了一张 就再也上不了图了啊 !!没用顶尖, 可能是床头与导轨不平行所致吧 ,或许还有别的原因!!驱动器和电机是兼容的 !只是这个三项的驱动器搞不好,也不会设置电子齿轮比

网友B:
板凳坐起学习

网友A:
步进驱动器没有电子齿轮的概念,只有细分,这个电子齿轮要用到5年纪的数学,叫什么通分和约分来着,仅仅靠细分似乎不能满足应用,况且你的驱动器细分还是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 步进电机驱动器不能设定电子齿轮 ,我想设定的是数控系统里的电子齿轮啊!!按照 电子齿轮=每转脉冲数/丝杠的螺距 这个公式 计算出来的输进去根本不对!

网友C:
X轴螺距是4mm,计算时按8mm代入,因为一般系统默认X轴为直径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老大!原来是这样啊!!我正怀疑这个问题呢!!能否细讲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