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的720i拍了个设置视频,,高手能给说说呗

楼主(2011-06-06):
昨天入的HYPERION720i充电器,,到手之后很头疼,,根本就不会设置,所以拍了一个视频,,希望进来的好好看看这个设置视频,,,我感觉哪个地方设置不对啊,视频中用的哪种充电模式啊?还有就是为什么第一路充满之后的报警声音和第二路的不一样啊,那个字母来回闪是什么意思啊,具体应该用什么模式去充电啊?希望高手详细说说啊,,,在这里恳请哪位高人能拍一段HYPERION充电器详细设置的视频,帮助我们这些新人,造福模友,先谢谢

http://video.sina.com.cn/v/b/54059484-1726497154.html

网友:
你的设置是没错的

网友A:
先看看说明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说明书吧

你好,说明书我看了啊,但是看不明白啊,能给具体的说说吗,谢谢啊

进来的都能给具体的说说吗,感谢感谢

网友B:
是这样设置的,我也这样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英文不怎么好??

不是不好,那是相当的不好,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设置的,我也这样操作的

但我感觉好像不是在平衡模式充电啊

网友A:
给你发过中文说明书了噢
1.右上角数字闪烁代表目前设定操作的通道 (1代表第一通道、2代表第二通道)使用CH按钮切换
2.你所谓的不知道啥意思的在说明书里都有写(温度、安全时间、截止电压......)
3. 当你按下开始充电的按钮后出来的闪烁字母 (3 Cells, Right)  那是他侦测电池后显示出来的、翻译就是( 3S的电池, 对吗?) 如果确认无误任何时候按下ENT就好、如果你不按10秒后他也会自动开始

只要你街上平衡板  他就是平衡模式、如果不接平衡板他就会提示平衡板未接上
如果你要看电池平衡状态
请依下列操作
充电过程中按下MOD键两下  出现 (Balancer) 然后按三下 (往下键)你就会看到每片的电池状态
电压旁小方块闪烁代表充电、大方块代表放电

说明书、流程图中都有写

另外两通道的报警声可以自己选
1. CH键选择要设定的通道----MOD键选到 USER SETUP-----用上或下按钮选择到MELODY然后按一下ENT 数字开始闪烁、在用上下键去选择你要的音乐、另外一通道如法泡制、可以都一样、也可以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发过中文说明书了噢
1.右上角数字闪烁代表目前设定操作的通道 (1代表第一通道、2代表第二通道)使用CH按钮切换
2.你所谓的不知道啥意思的在说明书里都有写(温度、安全时间、截止电压......)
3. 当你按下开始充 ...

哥,我爱你,哈哈,谢谢啦,,,,

那为什么充电的时候有CHG   SOLO在交替闪烁,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啊,,哥哥帮人帮到底,谢谢哥哈哈
而却输出的电压是30V啊,这是为什么啊,还有我设置充电器的时候有2个这样的选项说明书里没有介绍啊,一个是TVC=YOUR   RISK            +0MV(4.200VC/C)
还有我在设置旋律 和最大C数的时候,又出来了一个这样的选项也是说明书里没有的,PROGRESS   SOUNDS,这个字母的下面还显示开启 和关闭,它是给什么开启和关闭啊

网友:
拿给我帮你用

网友A:
CHG Solor交替闪烁  是告诉你  现在在CHG(充电) SOLO(单组模式)
如果你在Chage Start的时后选择Store Start  那就会出现 STOR SOLO闪烁  代表"保存" "单组"

我没看见所谓的输出输出30V

TVC=YOUR RISK (截止电压, 风险自负)      +0MV (4.200VC/C) 出场预设是4.200V截止电压、你可以自行调整增加或减少  但是一但调整  "风险自负"
PROGRESS SOUNDS   (ON/OFF)  充电器开始作动时的声音警示 (开启/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G Solor交替闪烁  是告诉你  现在在CHG(充电) SOLO(单组模式)
如果你在Chage Start的时后选择Store Start  那就会出现 STOR SOLO闪烁  代表"保存" "单组"

我没看见所谓的输出输出30V

TVC=YOUR RISK (截止电 ...

首先谢谢哥的这2天耐心的回答,,小弟非常感动,,,就是输入电压选项上面的输出这项啊,我的输出是30V    输入是28V,那为什么输出这么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