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vatank 安全开关求助

楼主(2011-06-06):
vstank有个安全开关
有什么用?
比如我的m1就是炮台左前方的炮长观瞄镜
可以旋转的
我转了几下没什么区别
但是刚才拆炮台看见这东西下面有电线连接的
这旋钮干嘛用的?
多谢

网友A:
可能是音量调节,或者发弹的安全开关,又或者微调,比如走偏的话调到不走偏,看看说明书,没买过vs

网友B:
VS的XX弹版M1A2上你所谓的观察镜后边那个舱盖里有个安全开关是控制开炮用的,目的防止误操作开炮伤人,里边也是XX弹仓

网友C:
就是开启和关闭bxb的功能的开关

网友D:
以上回答均错误!楼主买的是红外对战版本的VSTANK。那个不是什么开关,而是红外接收器,对战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