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650和9257锁尾问题,大家帮帮忙。(有视频)(已经解决)

楼主(2011-06-06):
飞越450pro,舵机gy650,舵机9257,飞越套装原配。
现在安装好了陀螺和舵机,拉杆长度调整滑块到中间位置,陀螺仪舵机左右行程设好。

测试锁尾时前面没有安装大桨和副翼,尾巴全部装好,地面光滑,陀螺仪感度分别试设置过30\50\60\60\80,陀螺仪感度通道分别试设置过正向\反向(陀螺分别进入了锁尾和飞锁尾模式)。

问题是:各种设置情况下,jj均不锁尾。启动一点鸡鸡就向左自旋,越转越快,打右舵可以制止但是飞机又马上改向右自旋。感觉就是方向舵回中后,不能自动锁尾,还要手动反向打舵纠正转向。

一个情况:开机自检后,转动机尾时滑块都会向一个方向移动,反向转回来它又向另一方向移动(有点像设置尾舵机行程的样子)保持在一个位置不动时,滑块不会自动回中。看看陀螺的指示灯和反应,设备应该是好的,就是不知哪里设置不对。

这两天,陀螺的说明书、控的说明书、坛子里的帖子都看遍了,各种组合都是过了。不知是什么问题。

请各位dx帮帮忙。
装机详情在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93743&extra=page%3D1
补发个视频http://www.tudou.com/v/YMWbBHU4qCc==.html

楼主:
还有个情况就是:尾舵滑块运动速度很快,左右舵轻轻动一点,行程就到头了。

网友A:
锁尾模式舵机就是不自动回中,这个好多帖子都说过了。

你这种情况应该是陀螺仪修正方向反了,没用过你这款陀螺,但是这个反向不是遥控器上调的,看看说明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尾模式舵机就是不自动回中,这个好多帖子都说过了。

你这种情况应该是陀螺仪修正方向反了,没用过你这款陀螺,但是这个反向不是遥控器上调的,看看说明书吧。

老兄是说:遥控舵机方向正确,但是陀螺控制舵机修正反向了。
                    行,明天按陀螺仪说明把陀螺设成:陀螺仪正面朝上,舵机反装模式。(默认是陀螺仪正面朝上,舵机正装模式)再试一下。

网友B:
对号入坐....

网友C:
舵机gy650还真没听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号入坐....

上将大人能将清楚点吗?
我的陀螺仪是正面安装,尾舵机是舵臂朝上,球头在jj右边。不知怎么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gy650还真没听过

是飞越的

网友D:
 看看你四通道中立点对不对吧!!!!!!!!或者你的那个尾巴混控有无打开!!尾巴滑块向一个方向滑动的时候是否l2或r2灯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你四通道中立点对不对吧!!!!!!!!或者你的那个尾巴混控有无打开!!尾巴滑块向一个方向滑动的时候是否l2或r2灯亮!

四通道中立点检查正常。尾巴没开混控。尾巴滑块移动时,l2或者r2灯要亮。

网友E:
和遥控器无关.里面那个有4个选项的陀螺仪正反菜单没选对.可能在2级子菜单没有保存就退出了

么把摇杆拨左3秒.才能保存

楼主:
刚才补发了视频,自己仔细看了下:
       机身向右转时,滑块向左移;机身向左转时,滑块向右移。
       方向舵向右打,滑块向左移;方向舵向左打,滑块向右移;

               这样的结果是打右舵时,滑块向左,jj右转;多回中后机还在右转,滑块继续向左,加速右转。

看来确实是陀螺的纠正方向反了。

如何设置呢?吧感度调整为负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遥控器无关.里面那个有4个选项的陀螺仪正反菜单没选对.可能在2级子菜单没有保存就退出了

么把摇杆拨左3秒.才能保存

谢谢啦,那个陀罗仪正反的菜单我一直没动过,谢谢。下来试试。

网友:
没错,就是修正方向没有设置好!

网友:
基本要换。

网友:
又是一个不看说明书的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dx。
也不是不看说明书。这说明书只说了设置,没有讲设置结果如何运行,当时真是理解不了。更不知道,那个舵机没有在默认值上。嗨......
好在解决了。
总结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