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450的一个问题,谢谢

楼主(2011-06-06):
好久没玩450了,今天飞了块
电池
飞机飞到40厘米的时候,全身都有点抖,是因为电池不足了吗
反正就是机子怎么都有点晃
风向,我是在室内飞的,没风。
请问机子晃是什么原因?电池问题吗

网友A:
松动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B:
全面检查

网友C:
还是检查

网友D:
检查有没有虚位,很多是螺丝松动造成的。

网友E:
机身抖和电池有啥关系啊 难道是肌肉抽搐?

网友F:
肌肉抽筋,这说法很nb。电池的可能性也有,最好全面检查一下。

网友:
小心空中解体

网友G:
全身抖,应该是松动了

楼主:
电池没电了,不就会抖吗?

网友H:
在一切机件正常的情况下,降低螺距,加大5点油门数值,基本能解决,我也式过LZ的问题。

网友I:
不懂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