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问题

楼主(2011-06-06):
飞机按照说明书调完 发现刚推油门的时候就是转数比较低油门摇杆大约是1/5吧,飞机的螺距是负的 之后再往上推点油门螺距才到0. 但是如果吧刚推油时的负螺距调成0的话 ,切3D飞以后油门中点就不是0螺距了 ,相互矛盾了 怎么办? 是不是把普通模式的螺距曲线调一下会好点,但是就和说明书上的螺距曲线不一样。不太懂 我飞的是华的450D01 炸坏了
舵机
买了新的 舵臂总是安不到最佳状态用控调的水平, 螺距就成这样 不会调了。

网友A:
一般到50%是0度 不然在地上就飞起来了

网友B:
- -设置中点角度为0不就行了 真是的

楼主:
我就设置的油门中点 0度 但是在普通模式下 刚推油的时候螺距是负的。
一般到50%是0度 不然在地上就飞起来了 意思是油门推到50的时候螺距应该是0度? 那意思不到50螺距负的是正常?

网友C:
你正常模式的油门曲线中点不会是50%的油门的。。3D油门的油门才是50%。所以是0螺距。3D油门模式舵机角度90%。油门50%是0螺距

网友D:
悬停与3D时的螺距曲线 是互不冲突的。。可以独立设定。
当然 有些高手习惯悬停与3D 螺距曲线大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