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车床开20-30的孔?

楼主(2011-06-06):
如何用车床开20-30的孔?钻头不够大,内孔焊接车刀的话又深部进去,咋处理呢?

网友A:
动力刀头 ..上铣刀

楼主:
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么?

网友B:
多深的洞呀,搞把长的刀再搞呀!

网友C:
多深的孔啊 自己做一把内孔刀 就行了啊

楼主:
不很深,焊接的内孔刀进不去,总是刀尖的下面卡在内圆壁上,是不是要用自己做的那种能放小刀头的类似镗刀才行哦

楼主:
明白了,内孔刀,3ku 回头做,MS倾斜刀头的能开的孔更小一些

网友D:
1、把内孔刀刀杆焊长
2、用20-30的锥钻

网友E:
自己磨一把刀就可以的。

网友F:
有带莫氏锥度的钻头,直接上在尾顶。大概十几元一支,20-30应该有这个尺寸。

网友G:
楼上说的正理,这种钻头真的不贵

网友H:
镗孔刀啊!

网友I:
直接用锥柄钻头

网友J: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镗刀的 后角 太小了,顶到孔壁上了??

楼主:
恩,是这个意思不过不是后脚,是刀太厚,刀的下面顶到了孔壁上了,钻了孔没法修正

网友J:
刀太厚,磨啊!

楼主:
回去买砂轮机,嘿嘿

网友K:
在14的孔里车过槽

网友K:
5MM孔里也车过槽

网友:
把内孔车刀磨一下..............就行了.

网友:
汗,这个也算问题啊

刀加长。加粗就行了

网友L:
这个问题比较常见,经济落后地区没有现成的小孔车刀,都是大刀杆自己焊接,那些大老粗的内孔刀不全,小刀杆焊个大刀片,刀杆可以进去,刀片进不去,哈哈哈哈,这么说吧,长这么大还没有见过谁有像样的小内孔刀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问题比较常见,经济落后地区没有现成的小孔车刀,都是大刀杆自己焊接,那些大老粗的内孔刀不全,小刀杆焊个大刀片,刀杆可以进去,刀片进不去,哈哈哈哈,这么说吧,长这么大还没有见过谁有像样的小内孔刀

C620上  为保证同轴度  M6内螺纹 盲孔  火柴棍一样的内螺纹刀...........

网友:
锥尾钻头

网友:
尾顶上架一把镗刀

爱如何调,就如何调

网友:
人家是车床,只要有合适的刀就行了,买跟6*6的白钢刀磨磨,轻松搞定.

网友:
实在买刀具不方便,那把小钻头磨下,也能车的.

网友:
用大钻头精度难以保证,6X6的白钢磨把内孔刀轻松就能解决,精度还能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