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机怎么比模拟器好飞

楼主(2011-06-07):
真机怎么比模拟器好飞

网友:
固定翼真机比模拟器难点,不会太难,总的来说,固定翼还是好飞的
直升机真机比模拟器简单,要飞好,比较难,得多练
直升机模拟器的时间比固定翼多的多

网友:
凤凰么?真机调好了确实很好飞的..

网友:
50级油直当然很稳

网友:
恭喜你终于飞起来了

网友:
在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先做个实验,取两根签字笔或尖形的东西,左右手分别执一根,用单眼与双眼的观察分别去把这两根笔尖对上。
      因为真机是在一个真实的3维空间场地飞行,模拟只在一个2D的屏幕上的平面上飞行,由于人的双眼立体效应,看一个物体就会与参照物产生距离,而这个距离就是让我们辨识机体形态的准确与地面距离,为我们调整机态和救机垫定一个前提条件,所以两个同等的真机与模拟的反应速度,飞起来真机会比模拟器上好飞。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 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