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关于虾艇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1-06-07):
小弟现在想做个虾艇长大概60CM 用1mm的玻纤板做机身 不知行不行 !!?? 还有吸水舵和软轴支架要用多大的 ??软轴直径用多少mm的 用450的
电机
来做动力行吗 外转的 想在上面做个外壳然后装水冷 不知可否行得通!!50A电调可以吗? 水冷 请老鸟们帮忙解决小弟拜谢了

网友A:
长60cm有点大了,可以缩小一些
1mm玻纤板可以,关键部位要加强
吸水舵用75mm的就可以
软轴支架用最小的
软轴用3mm的
450电机可以,KV要三千多的
外转子只能用水冷座,不能用水冷套
50A电调改水冷足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楼上的啊 还有点问题要请教 船身中间的部分有55CM 吧 打图的时候没注意尺寸问题 组装起来大概就是60CM 软轴支架用最小的 尺寸是多少嫩??现在用三合板做了一个模型试试 如果说需要缩小 那缩多少合适呢???

网友C:
大家好~我是胸毛~!很高兴认识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