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00E的电源插头

楼主(2011-06-07):
我想问问有700E的朋友们,你们的电调的电源插头是用的什么头,谢谢!!!我感觉1个T头好象不行哦。

网友A:
一般都是用XT150的。我的600SE用的XT60

网友B:
用最贵的插。最好别用转接头

网友C:
用最粗壮的最贵的就对了

网友D:
XT60够用了

网友E:
我用的EC5,相当好!唯一的缺点就是插拔比较有挑战;如果用XT150,都是分开的,插拔比较容易,不过我觉得XT150大的有些夸张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我把T150和T60一样定了一些

网友F:
反正我是XT150

网友G:
xt60足够了

网友H:
XT60怕打火么?我的电调没装防打火线

网友I:
T插串接器 HEP00001
[HEP00001]
建議售價:NT$500元
會員售價:NT$400元
產品圖:
接線示意圖:
包裝圖:
功能說明:
商品規格:
●利用T插串接器可將2顆電池組串聯起來,例:
2顆6S(22.2V)電池可串聯成12S(44.4V)電池。
2顆3S(11.1V)電池可串聯成 6S(22.2V)電池 。
●尺寸: 72 x 21 x 17.7 mm
●重量: 25g
本商品上架日期:2010年四月28日週三.
我用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