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凤凰号飞翼的动力配置

楼主(2011-06-07):
就是这个空机,昨天头脑一热就买下。。。还没装。

请教经验人士:我也想玩速度,在现成的动力系统下如何配备比较合适?
1、64mm涵道+B2627马达4500KV,好盈40A,电池从1200MA到2200MA都有(目前趋向这个方案)
2、2212KV2200马达,可配6*3到6*5桨,电调电池同上(力度还可以)
3、2208kv2600马达,配5*3或5*5桨,仿好盈30A电调,1200ma电池,这个轻身一点,但速度不知如何?

玩过这款机的请指教一下,尤其是如何装涵道上去,及如何给电调散热?

网友:
速度?B2445甚至B2856内转子无刷电机,找2800rpm/V左右的,4S电池,APC 4.5×4.5高速桨。不过这个飞翼的气动外形不是非常适合跑速度,要强行靠动力拉高速的话不太值得。

楼主:
其实我对速度的追求也不是变态那种要200+的
极速有个130-150左右刺激一下就可以,我怕操控不来

傻猫给的数据,2208KV2600的理论桨速能到140+(5*5桨)
2212KV2200桨速也差不多,就不知64涵道能到多少?

网友:
3500 KV左右的 用4.1*4.1或者4.5*4.5

网友:
建议第一种配置,然后电调40a只是勉强,最好加到50a,涵道电机可能不会特别好装?。
后两种的速度差不多的,用2208的话会更没力还没2212的好飞呢,电池用2200的,不然头太轻了。期待试飞效果 试飞视频,lz到时要发帖一同观赏啊

网友:
我现在的配置是FW4500kv电机+APC4.1浆+好赢80用3S目测150左右

网友:
2208KV2600的用5*5的桨很好飞,速度马马虎虎,也很省电

楼主:
那,我可先装个2212的上去试试机先,这样改动量比较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可先装个2212的上去试试机先,这样改动量比较小。

2212级别太小,功率差的太大了。一定要用的话,建议kV2200配EMP 5×5。虽然有点过载,不是长时间全油门也勉强能飞。

网友:
我用4400KV,2块2200 25C电池并联。80A好赢电调。APC4.1X4.1。目测速度有150

楼主:
昨天去试飞我的凤凰,用2212KV2200马达配6030硬桨,40A好盈,原地试机的推力超过800克力。
首飞是用1200mah电池,想着轻身点飞,结果很飘,动力也不足,降落时才发现飞机滑翔性能很好,拉杆又容易抬头导致失速,第二次飞时换上1600mah电飞,好很多,也慢慢习惯舵面的反应。但也是感觉动力不足、慢。

因为在现场,一哥们用6S电飞红牛,太震撼,显得问的凤凰像神游一样的慢。
这是试飞完的凤凰,完好无缺(试飞前有拍照,不信邪的说)

楼主:
6S的红牛

就是看完这哥们(6S哥,他的装备都是6S的)刺激了!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c1MTk1OTI0.html 音量得调大一些!
花牌2221-KV2010电机(450级电直用),6S电通过40A电调推动,桨好像是5050硬桨

跟着我就去买,结果无货!

我也有支持6S的设备,如果也是买这个电机,用什么桨合适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看完这哥们(6S哥,他的装备都是6S的)刺激了!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c1MTk1OTI0.html 音量得调大一些!
花牌2221-KV2010电机(450级电直用),6S电通过40A电调推动,桨好像是5050硬桨

跟 ...

5×5桨40A电调打死吃不消,电机也承受不住这样大的功率。你如果买到相同的电机,上6S电池,请用4.5×4.5或者4.5×4.1快速桨……

网友:
还是这么整过瘾。6S来说。700W的功率有些小了。 有没有更爽一点的电机大伙推荐下?

网友:
用6s的话会效率应该更高~有人用500电直用的电机飞~那个功率够大~但是电调也要大些的~桨用竞速桨~螺距看你电机kv值的高低了~

网友:
跑速度的话建议把机翼修短一些

网友:
这JJ我有一个,2218 3600KV电机 (电直用的) 原配的浆好赢40A 2200的花牌电池25C的速度可以过百的。

超低空过场的时候效果非常好。也因为速度太快只摔了一次也就接近报废了。

楼主:
谢谢各位,希望多来些实际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