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怎么充4S的电池?请教!

楼主(2011-06-07):
A6怎么充4S的电池?请教!
A6自带的充电插孔支持2S、3S、6S,怎么充4S的电呢?
请有经验的或A6官方来解答一下。

网友:
插6s口上

网友:
接LS,淘宝上有转换板卖,接6S口上,可以转换其他S的。也可自己买个4S的母口多余的头甩着,另一头接6S。

网友:
不用买转接版,花那个冤枉钱。我是把4S 电池 的平衡充接头 切掉一边的定位槽, 保留一边,直接插到6S 的插孔中。

楼主:
感谢楼上的各位热心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