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450飞不起来原因?

楼主(2011-06-07):
我的E-SKY BELP-CP-V2
炸机两次后放下没玩,大概半年时间,练习九鹰260后可随意在家里飞,现在重新修好450调试重飞,但油门打到一半有多了还飞不起来,不敢再往上加油了(飞机停在原地,控制转向。前进后退和侧移,飞机都有动作感觉的,且遥控,舵机感觉正常的,用手拿着脚架试也感觉有风,但就是飞不起来)想问下高手什么原因。是那里没有调好呢,一般油门加到多少飞机就飞起来了,因为以前450一飞就炸,还没正式飞起来过,心里有点阴影,不感猛加油门?且感觉260只需不到一半油门就飞起来了。本人单飞,调试靠看论坛。请各位大侠传授点经验。谢谢!

网友:
老兄的螺距和油门曲线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
螺距低了(就是大浆的迎风角度低了),两种方法解决,一是控上面调高螺距曲线,一是把拉杆调长点。

网友:
还是螺距

楼主:
E-SKY 的遥控器是没有油门曲线设置的。上面连液晶屏都没有,
螺距是调油门的拉杆吗?但好像放长了,十字盘又不水平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还要把十子盘再调平吗?

网友:
楼主先到《新手学堂》好好看懂 装机调试 怎么调整螺距 ,调到多少合适,再飞。
你那飞机 还不算 修好,不是把坏的配件换了就叫 修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E-SKY 的遥控器是没有油门曲线设置的。上面连液晶屏都没有,
螺距是调油门的拉杆吗?但好像放长了,十字盘又不水平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还要把十子盘再调平吗?

控上面有两个旋钮,分别负责螺距行程和螺距曲线的,调整右上角的那个,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修整螺距。

网友:
看来是螺距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