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飞行器的天线怎么弄?

楼主(2011-06-07):
如题,是绕在机架上吗?

网友A:
用2.4的飞啊!72的就吊在机架下面吧!

网友B:
2.4G全解决问题!

网友C:
我的竖起了

网友D:
2.4G 从此再无天线安装的烦恼。 实不相瞒,我就是因为这一点,就这一点,用上了2.4G。

网友E(2012-02-27):
同问。我也是72M的接收器。
今天我试图用铝制机架做天线,把接收器天线接在机架上,结果效果惨不忍睹,有效距离才30米左右
至于把天线吊在下方,尽管可以,但总是担心会卷进螺旋桨里。

网友F:
看来要换控了 我的6EXHP 通道不够用了 杯具

网友G:
用5毫米的PVC管支起来固定在机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