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大飞机这样运输!推荐小车载大飞机的行李架!

楼主(2011-06-07):
最近装了架大飞机,50CC的YAK54,飞机大了不好运输啊,光机身我的威驰就装不进去,想办法,淘宝上买个行李架,一百多元,不贵很实用,绑上大飞机,很牢固,车开到100没有问题,风吹的螺旋桨还会转,很拉风,呵呵。以后出门装点大件也方便了!

网友:
跑着跑着 会不会 飞起来

网友:
把机翼也给装上,极品飞车!

网友:
你装上翅膀,车都能飞了

网友:
把桨下了会好一些吧

网友A:
装行李架伤车吗?我也想装个

网友B:
还是把螺旋桨卸下来好点,缸里面没有油,车速到60,可想可造成引擎转速不低,没有润滑油,活塞和气缸是干摩擦,很伤引擎的,个人观点,以做参考~!

网友:
确实很拉风,但是希望楼主注意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行李架伤车吗?我也想装个

这个架子不伤车,卡爪下面可以垫薄胶皮或海绵,很牢固,不需要在车上钻孔,就是要根据车型调整一下卡爪的角度。
上面朋友的提醒,谢谢,我会注意,桨就不卸了,用根绳子绑一下,不让它转了就行了。

网友C:
 给个链接我也想买啊

网友:
旅行版的轿车或许没有这个烦恼,后排和副驾驶座位放倒有相当的长度和空间。
难怪欧美旅行版的轿车那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个链接我也想买啊

架子链接已发站内信

网友:
可以用来发电的。

网友:
曾经这样搞过
路上回头率很高

网友:
等我考驾照,我也弄个来玩玩

网友:
当心交警抓你,说你超高

网友:
呵呵,我是机头朝后,主起落架用多芯铜芯塑料电线绑在后排坐位的内顶拉手上,机尾用吸盘吸在前挡风玻璃上并固定,车顶在天线上再绑一道保险绳,飞机落在车顶位置可用毛巾垫下.防磨损车顶油漆.用了近一年,很好用,我怕装行李架伤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把螺旋桨卸下来好点,缸里面没有油,车速到60,可想可造成引擎转速不低,没有润滑油,活塞和气缸是干摩擦,很伤引擎的,个人观点,以做参考~!
跑到100也不会转的,发动机缸压很大,没那么容易转的!

网友D:
你发动飞机,把车挂空挡,试试~~~~~~~~

网友:
新发动机就汽缸多放点油,去掉火花塞,转起来当磨合了。

网友:
加大飞机油门起飞

网友:
飞机装车顶最好找个够大的塑料袋装一下,一是防止路上有水或者灰污染飞机,二是飞机会有一些小的零件在路上颠簸时会掉下来(不要说没零件掉下来,我的飞机原来有个插销是飞行前拔下来,不飞时插上的,就是一次这样运输过程中遗失的)

这样装飞机有利于航模运动的宣传,开车上路回头率很高。我有一次就被前面的车拦下来问哪里可以找到组织,呵呵

网友:
超赞! 解决运输问题而且拉风......
实用啊。。。。。

网友:
被警察拿下就不好玩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发动飞机,把车挂空挡,试试~~~~~~~~

哈,怎么被你想出来的.

网友:
麻烦PM下淘宝链接,谢谢!

网友:
这个算违章吗?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