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60KG超大扭力无刷数码舵机?无刷数码舵机性能会怎么样?

楼主(2011-06-07):
正序浏览
60KG超大扭力无刷数码
舵机
?无刷数码舵机性能会怎么样?
以下无刷数码舵机的基本参数,仅供参考:
XQ-S5660D *重量:177.5g;*规格:60.1*30.1*59.7mm; ; *速度 :7.2V: 0.20sec/60° ;;*速度 :8.5V: 0.18sec/60° ;;; *扭力:7.2V: 48 kg/cm
*扭力:8.5V: 60 kg/cm ;;;;*工作电压:7.2V-8.5Volts

网友A(2012-03-07):
回复 网友B:
不是广告,是用直径24.5mm的车模动力无刷电机做的无刷舵机,定制的绕组和电机结构,和有刷RS-280电机堵转电流一样,
5A@8.4V
,只是换成无刷电机了,出力大了2倍

网友B(2011-06-08):
60KG /CM? 知道60KG什麽概念? 比TM洗衣機還重!!
60KG/CM,舵臂用什麽電機是什麽?多少級減速?
廣告也要實際一點。

网友C:
坦克貌似也用不上这么大的,就算全钢的也用不上这么大的力量,如果真的那么大的力量,那固定的螺丝估计也受不了!坦克上如果真需要大扭力时就用12V或者24V减速电机了,市面上常见的舵机其实就足够用了!

网友D:
你觉得什么模型会需要用60KG力量的舵机?
普通玩玩模型,15KG/0.1S左右的参数足够了。

网友E:
又是这个XQ?价格怎么样?寿命?用来刹车不错

网友F:
最关心的是价格

网友G:
用在坦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