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下电调缓启动哪个比亚拓好?

楼主(2011-06-07):
目前我们所熟知的电调中什么电调的缓启动比亚拓更优异~

网友A:
凤凰 k牌都好过亚拓

楼主:
 K牌是什么?

网友B:
便宜货里没有比亚拓缓启动好的了。高档货不清楚

网友C:
Kontronik, 没用过
凤凰的缓启动虽然有好多级别可以设, 但是我觉得没有亚拓的爽, 亚拓的缓启动是前段非常慢, 后段是很快的, 凤凰的转速提升曲线很大不一样
仅就缓启动而言

楼主:
 只讨论缓启动~目前的电调中~什么缓启动可以和亚拓比~

网友D:
没用过亚拓,好盈的缓启动感觉还不错。

网友E:
只用过YT的,没用过比YT更好的,不是市场没有货,是口袋没有钱

网友F:
 真不知道那玩意到底什么用

网友G:
有亚拓35X和新版好盈40A(黑色标签4.0程序)
亚拓的刚开始启动的瞬间动静小,给人的感觉比较好。
新程序的好盈据说改进了缓启动程序,说明书上写实12秒,我估计是从静止到全油门需要12秒,刚启动的瞬间动静比较大。所以感觉还是亚拓的稍好一点

网友:
我用好盈的还行

网友H:
try the Kontronik JIVE or JAZZ or Koby

网友I:
明达新款100A的缓启动也很好啊!
上次就因为缓启动太慢而差点以为飞机有问题呢!
个人并不稀饭各种缓启动。除了切3D最好设些延迟保护大齿以外。

网友J:
怎么我的回复被删除了啊,涉嫌造谣???

网友K:
两款等评测

网友L:
这个缓启动更好,可能比YT好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Y5NjgzMDc2/v.swf
,